请问油动练习机是用什么粘的,,502。环养树脂。。白乳 ...
请问油动练习机是用什么粘的,,502。环养树脂。。白乳胶,聚安脂还是其他

楼主(2009-03-13):
请问油动练习机是用什么粘的,,502。环养树脂。。白乳胶,还有聚安脂还是其他
还是每个部位不的的粘合剂
谢

网友A:
各种不同的部位所承受的力不同,强度要求也不同,使用的胶水也就不同。
一般机翼构架用502或赛珞路胶水。机头防火墙肯定要用环氧胶,机身根据情况选择环氧和502,当然白胶也有人用。
具体情况具体解决。

网友B:
最好是AB胶水,而且最好是慢干的那种,特别是翅膀对接,强度很重要

网友C:
外场我用玻璃布+502`在家用玻璃布+AB胶```我的机翼上次撞了,中间的接缝裂开```玻璃布+AB的地方没怎么样`把边上的木头撕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