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的止推轴承是放在二个轴承中间还是最外面?

楼主(2009-03-13):
桨夹的止推轴承是放在二个轴承中间还是最外面?

网友:
V2是在外面吧?

网友:
应放中间才能得到最佳效果

V2放在最外,那是设计错误,700开始已经改了。

网友:
所以我讨厌V2的,准备投奔wing

网友A:
我以前也是看V2说明书放在外面的,经实际实用后发现:安装在外面由于推力轴承接触面比较小容易造成大桨夹上下晃动致使桨夹最内端的小轴承加速磨损。因此推荐放在中间。

网友:
放中间确实可以延长横轴一侧2个普通轴承支点的距离,跷动的幅度更小,靠外的紧换也不会跑偏,还能保护中联旁边的小轴承,而且换横轴更方便。至于推力作用,内外都可以。
所以放里面更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看V2说明书放在外面的,经实际实用后发现:安装在外面由于推力轴承接触面比较小容易造成大桨夹上下晃动致使桨夹最内端的小轴承加速磨损。因此推荐放在中间。

就是 我的桨夹就上下晃动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2707

网友:
能吧v2在外面的放到中间里面吗?

网友:
450V2只能放两边,看一下横轴就清楚了。如果要放中间也可,换横轴和相应之轴承。

楼主:
v2桨夹已改3MM外丝横轴

网友(2012-01-26):
亚拓的飞机有放外面的,有放里面的。
小级别老款飞机一般都放外面, 大级别飞机一律放里面。

—— 仔细看看亚拓各级别的说明书,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