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必读 做到此贴,天下无双

楼主(2009-03-13):
首先说“魔”为这个“模”,玩模也要入魔才能玩的好(才能达到更高境界)
剑道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
玩模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桨,心中也无桨!(当然就是到了,不管是单桨还是双桨都能玩好)
我说的无双,做到我文中说的,天下就再也无双桨了!!!(真的玩转双桨了)

我现在双桨单桨都在玩,本贴主要是向刚入门的介绍双桨,所以介绍下双桨相对于单桨优势
双桨相对于单桨:超稳的平衡性,绝对静止不动的悬停(玩单桨的也就绝对没挑战不刺激的就是这点)精准快速的转向(松转向舵,飞机像马上刹车的静止,不像单桨有少许漂移量)操控精准(可很小范围内障碍物多的地方飞行)而且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好(重量轻,电池劲(我的是7.4伏1300毫安的相对于37厘米长机身的双桨机算大容量的),推重比大),全天候24小时随时随地飞,而且在家飞破坏性小,超耐炸(耐摔)配件便宜(整个飞机都只300多,实在炸得太坏,大不了买新机,飞机电池和控都能继续使用)维修调试简单(基本自己看贴就能搞定),而且在家可以随时轻松休闲的飞航线,定点降落过飞行瘾(没飞单桨那么大的压力,和那么多飞行条件的限制)每个飞机都有他的极限性能,双桨飞机的极限性能是很容易在很多有限的情况下,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就能全部爆发出来的!如我发的"惊悚! 暴力对头,飞机高速迎面冲来(险些毁容)"中的暴力操作!而玩单桨,没有较好的环境,超高的技术,强悍的心里素质那是根本不可能发挥出飞机的极限性能的!(想想花几千买个六通单桨机,N久还在蛙跳,悬停,飞航线等,此时只用了飞机极限性能的多少?)

双桨的相对于单桨缺点:

双桨超猛烈的暴飞(满舵大油瞬间反满舵再加油时),容易打桨,尤其是下桨 飞机买来时桨叶过松(估计没经过这样的暴飞),歪下飞机就能自己落来落去,解决办法是拧紧桨夹螺丝,就是拧到飞机桨叶要手指一定的力才能让螺旋桨转的反方向转动,注意上下桨转的方向,太紧了飞机悬停有点晃和抖!测试飞下吧,自己找找感觉!

飞行中出现了打桨,和撞桨(撞东西了),此时停下检查桨,如果桨有凹痕,用小钳子头夹凹痕就会很大的平复,光滑,再也没那么像锯齿样的挂手,如果打掉了一块,如果你能找到并捡到那块,你就用502胶水胶,做法是把胶水滴几滴在纸上,用牙签粘胶水沿着裂缝处胶,裂缝的正反面都要胶(如果破桨胶桨的次数多了,就会引起重量不平衡怎么也停不稳,就必须换了)!每打一次桨,或撞一次桨,平衡杆上的平衡锤就容易震松,在高速旋转下就容易飞出伤人,我那次就因为这样在家里平衡锤就飞出去了,很危险,所以必须检查拧紧下,就是没打桨,或撞桨,每周也检查拧紧下!然后试飞悬停,如果飞机绝对静止不动的悬停,那么恭喜你,修复成功!如果没找到那块打掉的桨片就要换桨片(最好是一组2片的换,哪怕同一厂家,不同批次也会有差别)我曾经就是因为这样只换过一片下桨叶,外观和原装桨的一模一样,但是悬停就是有点晃,我以为是双桨引起的,我照百度搜索的怎么消除双桨硬是弄不好,再把那片没打坏的原下桨取下和配桨,一看一模一样,再仔细一比一看原桨桨尖长一个毫米,我就把没打坏原下桨换了,一试,完美悬停!

还有共轴双桨机有个通病,就是在电足时有点左转,电不足有点右转(但中间大部分时间还是不会转向的),而且左满舵左转的速度是每秒6圈以上(疯转),右满舵右转的速度的只3圈以上,我分析了原因是上浆有平衡锤,在转动时,惯性远大于下浆。左转时,只需提高下浆顺时针转速,产生逆时针的反作用力让飞机左转,由于没有平衡锤 桨叶转速很容易提高,所以左转速度很快;当右转时,由于上浆有平衡锤,惯性很大,所以要加快上浆的转速是相对下浆要慢的!所以右转就慢!

还有抗风能力差,飞行速度不够快(因为单桨机可以用更大的倾角飞行,把更多的升力转换为速度),不能倒飞3d,功率不够大等。

最后总结:双桨单桨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双桨是短平快(就像近身短剑)单桨是大猛劲(就像重剑)
建议有条件的话,两种桨的直升机都飞下!体会不一样的感觉!
做到我的系列贴中所述,那就是真的天下无双了!呵呵!

我的双桨机

我的双桨机

楼主:
对于暴飞打桨的补充: 我也确实也在暴飞中打过两次桨,我现在已经照我文中的方法,经过多次暴飞测试,现在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你们照我的方法还没解决问题,那就说明你们桨的质量太差,建议:换副好桨,淘宝就有比原厂好的桨(商家宣传的,而其用过的人评论不错,价格超便宜)建议你们买付试下,如果还是没解决,说明,上桨 下桨 平衡锤 间隔过小,或是两个平衡锤间隔距离过长,转动时,摇摆范围过大(那就是你们这款飞机设计的问题了,哇!厂家不会找我麻烦吧!)本身打桨的原因就很简单,没那么复杂!而且我飞的飞机(还是买飞机时赠送的配桨)能彻底解决,你们不能解决,说明。。。

网友:
呵呵  有点意思啊。

网友:
不错娱乐吗我也觉的双浆的比单奖的有乐趣

楼主:
啊!不会吧?我的是四通双桨机,有2个舵机的,仔细看图的下桨就能看出来!你的三通怎么暴飞?我也是从3通飞过来的,3通的操控比四通可难多了,经常要看飞机的心情,你推舵要它往前走,它经常左右转弯!还有你的飞机连飞20分钟不落下,真的太牛B了!我的连飞不落下时间比你的可差远了!

楼主:
我的本文中的暴飞操作在“惊悚! 暴力对头,飞机高速迎面冲来(险些毁容)”有详细讲解,想了解怎么暴飞和暴飞操作的先去看下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此贴将是我最后的一次写四通双桨机的帖子(我已经写了一系列帖子来详述双桨机)
还补充下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解决,由于桨叶质量差,飞机设计不合理出现的暴飞打桨!(我昨晚看单桨旋转,消除双桨的方法的帖子悟到的)由于都是入门者,很难精确做到用手掰减小桨距(攻角)我就想到了,有个简单方法,取下四片桨叶 依次排好,压在两本书中间,要想攻角更小,压更多更重的书面。温度低情况下用电吹风或热水加热,效果很好!第二天起来,装上!由于攻角小,在满舵大油暴飞时,桨叶吃风就小,桨叶变形就小,就不会打桨了(打桨主要是打下桨,再把平衡杆往上稍微撇弯点,也能增加和下桨间距!)此做法还能使电机负荷更小,温度更低,延长飞行时间!

还补充下 怎么测定你的电池性能越来越差了?
就是你新电池充满,飞到电调低压保护,再去充电,并记时!如果以后多次使用后,充满电的时间越来越短,说明电池越来越差,用这个充电时间去除以,新电电池充电时间的百分比,就是你现在电池相当于新电池电量的百分比!

最后,祝大家双桨暴飞愉快!

网友:
室内机的乐趣就是不一样

网友A:
感觉“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好”属于瞎掰

楼主有没有让LAMA在0油门自由落体然后瞬间停住?LAMA做这个很吃力的,450就很轻松。

大多数LAMA的有刷电机动力很差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即使换成和450一样的无刷,因为LAMA的动力装置是两套,效率低于单桨机,也是不可能做到单桨机那样的推重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好”属于瞎掰

楼主有没有让LAMA在0油门自由落体然后瞬间停住?LAMA做这个很吃力的,450就很轻松。

大多数LAMA的有刷电机动力很差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即使换成和450一样的无刷,因为L ...

讲到推重比,推重比就是作用于单位上的力,推重比越大,那么就作用于单位上的力就越大,那么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就越好,并不是大的450 就爆发力就好,就像真的最快的跑车,布加迪威龙,静止加速也没一般航模的电车快(不信大家可以查资料)!

再讲到惯性,越重的飞机(如450)他的惯性也就越大,自由落体的惯性是成倍增加的,那么重的飞机的上升速度,还有自由落体瞬间停住等各方面那么就要慢些,你见过真的直升机瞬间上升速度快得过航模直升机的吗?

再说到有刷无刷电机,无刷只是更高的转换效率,但相对于我上两个最关键的条件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但不是起关键决定作用的!

再说道什么是“0油门自由落体然后瞬间停住” 你先搞清概念!0油门就是要到螺旋桨静止,甚至是落体时螺旋桨反转,这就叫真的0油门自由落体了!越重,自由落体时间越长,他的惯性就成倍的增大,你要瞬间停住的力也是成倍的放大,此时450的推重比就相当于小双桨此时的推重比大大的减小,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就相对于小双桨也要小!我不知道lama怎样,我的就是如图的飞机,一次在足球场中飞很高,一阵风吹来,飞机快速往马路上飞,我打满舵加大油抗风都没什么效果,我只有把油门拉到最底,飞机自由落体几秒,离地不到2米时,猛加油,居然还能复飞,马上松油落地,此时已在足球场的外跑道边上了(好险)!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的,还是你的lama太次(也许是很老很久的lama,或许是螺距太小,或是电池,动力相对于现在的落后),建议你实际试飞试下2个飞机的0油门自由落体然后瞬间停住情况,再来说!不要在这臆测!

但为什么重的单桨机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感觉要好呢?(也有体型大,飞行声音大带来的气势大的原因,但我认为小点的单桨,更容易做到更大的推重比,更灵活,特技动作半径更小)并不是他推重比大,而是他会用油门和改变总螺距,利用螺旋桨惯性配合取巧,举个例子,油机的瞬间扭力是要小于电机的,但油机为什么做特技3d很猛呢,因为他一开机,油机就是最大油门最大功率运转,此时总螺距是0度,螺旋桨无攻角不吃风无升力,飞机不起飞,但此时螺旋桨最快速转动时惯性非常大(螺旋桨要比小双桨长,大,重得多),你要他猛飞离地,只需要瞬间用最大正螺距,此时最快的起飞最大爆发力,并不是只有油机的最大动力,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螺旋桨小负荷下的高速旋转的巨大惯性力,是两个力加在一起的结果!螺旋桨就相当于飞轮的作用!做特技3d的动作同理!即使这样,你能拿你的450在家像我这样暴飞(就是小单桨机你也不敢在家这么暴飞)所以在家,双桨的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是单桨没法比的!

至于动力装置是两套,效率低于单桨机,那纯粹是扯谈!那为什么那么多战斗机,和民航机大多都是2个或2个以上的发动机呢?难道那么多飞机设计师和工程师比你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到推重比,推重比就是作用于单位上的力,推重比越大,那么就作用于单位上的力就越大,那么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就越好,并不是大的450 就爆发力就好,就像真的最快的跑车,布加迪威龙,静止加速也没一般航模的 ...

嘿嘿,你知道F16比F15灵活么?两者用的是同样的发动机。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前,双发的战斗机在灵活性上都比不过单发。

LAMA的动力,确实没法跟450比的,即使考虑了450的重量。我两个都飞,感觉还是很清楚的。衡量推重比和动力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就是爬升率。我的sjm360能够在5秒钟内爬上20多层楼的高度,LAMA行么?

网友:
单浆的只要过了悬停这一关飞起来比双桨的更乐趣,双桨室外还是别飞了,微风都比不过4#3,我大拉玛53#1-45CM的浆一上去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主不研究大飞机 可惜了 有才

楼主:
我已经上了飞行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下!

帖子“应回帖朋友的要求,特上在家穿梭小暴飞实飞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2009-04-28):
***姑父来了 大家赶快潜水

楼主:
ls的 很好!你又在我帮我连接帖子
整个“***姑父”详细来由请见

“很多人都存在着认知错误!纠正充电电流的误解!”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11
205楼

网友B:
都不知道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你这样搞出来的人气,就如同芙蓉姐姐和“恒源详”,人气是有了,让人厌恶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到推重比,推重比就是作用于单位上的力,推重比越大,那么就作用于单位上的力就越大,那么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就越好,并不是大的450 就爆发力就好,就像真的最快的跑车,布加迪威龙,静止加速也没一般航模的 ...

~~~貌似LZ的不是无刷吧~~这有点涡轮跟涡扇比~~~~~~

网友:
!(想想花几千买个六通单桨机,N久还在蛙跳,悬停,飞航线等,此时只用了飞机极限性能的多少?)
你是在挑战双桨的极限啊 ~~~~~~~那你干什么要拿来跟单桨的比?貌似单桨的极限跟双桨的极限不同吧?你说你在楼房里这样飞~就暴力? 这种双桨机你叫飞过单桨在高手老手飞飞~给他们适应了比你飞的还暴力~~~~~~~~~LZ很像前段时间那个 ID  XXXXzhengy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你这样搞出来的人气,就如同芙蓉姐姐和“恒源详”,人气是有了,让人厌恶而已!

是我真不懂吗?你先把
"很多人都存在着认知错误!纠正充电电流的误解!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619&extra=&page=9

这贴161楼我提的技术问题先回答出来,再这么来说我吧!

别人都厌恶我吗?你没看到那么多人说看我的贴实一种乐趣吗?
都每晚必看吗?

下次先搞清事实再来说!不要这么草率鲁莽!

网友:
经鉴定~LZ装B~

楼主:
ls的不要急着骂人,(而且这也是没素质没教养的表现)
我会让你的23楼 24楼心服口服!

网友:
我表现的有没有素质!~~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ls的这句话很无赖!就像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气!

你的24楼 拜托,你长点眼睛好不好,我说的是在家里很有限的空间里,我不要说别的什么,只要你把你的单桨,照我那样飞一遍,上个视频大家不就都明白了?要你这么啰嗦废话吗?
问题是你能吗?

说到你23楼的推重比的问题,我早在12楼说了!
看样子你这样的人是看不懂道理的,

G4模拟器你飞过吧,你飞下Trex 600 Nitro Pro v9  (油机)
        再飞下Trex 450SE V2_EA(电直)
你就知道大小飞机,油电飞机推重比的区别了!

网友C:
你知道有刷跟无刷的区别吗?????你要搞清楚~~~~~没有跟你说油~~
还有 ~单桨机要我在房间飞里还真不能跟双桨比~我是在挑战单桨机的极限~  嘿嘿~双桨~我还真的没飞过~~ ~你飞过单桨吗?
推重比~~~~~~~我问你~战斗机的发动机用的是什么动力~?
客机用的什么动动力?你知道不?为什么战斗机能超音速飞行?客机却不行?客机的推重比有多少?你不要说超过1比2!~打个比方~战斗机推重比是1比2 客机也是1比2~~客机也不可能飞超过音速(设计上的需要)~~~单桨跟双桨是没法比的~~~~~还是(设计上的需要)

当然~我的理解方向跟你的理解方向可能不同!~所以讨论的方向可能也会有不同!~

网友:
樓上說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都厌恶我吗?你没看到那么多人说看我的贴实一种乐趣吗?
都每晚必看吗?

这孩子太可爱了,他还真就不知道,我,突然生出了一种恻隐之心,唉……

不过我知道,我上边这句话不定哪天也会被他说成“你没见故乡小镇都说我太可爱了吗?他都伤心了”……

网友:
看你的贴 的确是有乐趣  和我在看 马戏团小丑表演时的心情差不多  小丑看完我给他掌声   看完你作秀 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有刷跟无刷的区别吗?????你要搞清楚~~~~~没有跟你说油~~
还有 ~单桨机要我在房间飞里还真不能跟双桨比~我是在挑战单桨机的极限~  嘿嘿~双桨~我还真的没飞过~~ ~你飞过单桨吗?
推重比~~~~~~~我问你~战斗 ...

“你知道有刷跟无刷的区别吗?????”
我看到底是谁要搞清楚?

我说的油机只是代表大一点的飞机,
你既然头脑这点都明白不过来,那就跟你说简单的吧
你就在G4上飞同品牌的450和600的电直吧,
去感觉下有什么不同吧!

无刷电机在静止或低速加速上比有刷慢,在低速扭力上也比有刷小!
跟你多说没意义,你先去做个试验,把lama和450机同时放在地上静止不动,再瞬间推满油门,你看下到底谁先离地?

航模都搞不懂,就不要和我谈真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有刷跟无刷的区别吗?????”
我看到底是谁要搞清楚?

我说的油机只是代表大一点的飞机,
你既然头脑这点都明白不过来,那就跟你说简单的吧
你就在G4上飞同品牌的450和600的电直吧,
去感觉 ...

脑残的LZ
物理学过没有,知道什么是转动惯量么。
450的大桨要比LAMA重多少知道不,LAMA要比450轻多少知道不。
要比就比满油门的爬升速度,明白什么叫推重比么,要比满油门爬升速度。
又没忍住
哎,BS自己又来给小丑盖了一楼。

网友D:
LZ,战斗机、客机用双发动机甚至四发动机,是因为各发动机都能输出一样的功率,这样推力翻倍。而同轴双桨直升机不一样的。不能因为它采用两个电机,就表明输出功率X2。之所以采用双桨,是为了使机身的扭力抵消,因此机身不会自旋而已。实际做功最大的是最上面的桨。下面的桨在上桨的下冼气流里,推力是会损失很多的。具体的物理问题请再学学流体力学。

网友:
~好吧我跟你在理解的方向上不同!
现在我问你个问题`~在全油门状态下是450的爆发力跟机动性好呢还是LAM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战斗机、客机用双发动机甚至四发动机,是因为各发动机都能输出一样的功率,这样推力翻倍。而同轴双桨直升机不一样的。不能因为它采用两个电机,就表明输出功率X2。之所以采用双桨,是为了使机身的扭力抵消,因此 ...

其实载重试验早有人做过了。450载自己一倍以上体重没问题,推重比大约为2。LAMA恐怕重50克都飞不起来,推重比最多在1.3左右。

网友:
SB LZ 被 你们的 真理 整的无语咯 呆会估计会把他 ***姑父 拉出来吓你们啦

楼主:
回35楼
在谈技术前,不要加上脑残,骂人什么的,
因为你还不知道谁到底对!不要太没素质!

你23楼回帖的,你的意思是有刷不能和无刷比是吧?
有刷和无刷比就像涡轮跟涡扇比是吧?

我在29楼回你的23楼  先跟你讲到推重比,
我的意思是要你先自行悟出推重比有刷和无刷更重要!

结果你在30楼又错用推重比了,
没办法我只有在34楼直接简单跟你说有刷和无刷

结果你在35楼自己承认没lama快,正和我12楼说的一样,
也同样验证了我12楼说的“你能拿你的450在家像我这样暴飞(就是小单桨机你也不敢在家这么暴飞)所以在家,双桨的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是单桨没法比的!”

你再去仔细认真看看吧!你兜了一个圈还是验证了我的观点!

再跟你补充点,无刷电机是无法做到真正大功率大扭力的,
也就是说真正大型工业用大功率,大扭力的电机都是有刷的!
当然无刷用在航模上还是很合适的!

楼主:
回36楼  我有说过双桨机的总功率是单个电机输出功率X2吗?

楼主:
回38楼 450我还真不知道能栽多重,但我的飞机是总重260克(加电池)
新机时我做过实验,能拉起200克飞起来,但现在不行了。
(天气温度高了,加上我长期经常6块以上电板不间断的猛飞,电机长时间过热退磁了,
我其实只2块电板,我用摩托电瓶进行3C大电流充电,20分钟能充满90%以上,这么连飞的
本来我要在“很多人都存在着认知错误!纠正充电电流的误解!”这贴里讲解这个充电器的,
无奈这帖子因太多不谈主题,不谈技术捣乱瞎闹的人关闭了 !)

回37楼回38楼
还有电机,最大负荷,尤其连续最大负荷的操作,电机速度会降低,
而无刷速度降低速时,扭力会丧失比有刷快,再要回到高转速也要比有刷慢,
(此时的推重比,就不是真正悬停载重时无刷高转速时最大功率的推重比了)
产生滞后,你们自己用450连续猛操3D时就能感觉出来的!
而有刷这方面就要强些,再加上在家有限的空间,和单桨操作的难度,
就根本没办法和双桨比瞬间机动性和爆发力了!

网友:
LZ,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大家往你身上扔臭鸡蛋了。我起个头,您说的都对,我们都错了还不行吗?

网友C:
37楼~~~~~我问的是最大油门!(电机最大转速时候的 飞行性能)
转qiuyt的飞行视屏~~LAMA能有这样的爆发力吗?

网友C:
你们自己用450连续猛操3D时就能感觉出来的!
你为什么没考虑到电池的问题!?

网友:
财神 已经发话 再水  就要  封贴 删ID了  算了 大家别理这个疯子了 让他自己在这里跳  ID 因为这个小丑被封了就不值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楼~~~~~我问的是最大油门!(电机最大转速时候的 飞行性能)
转qiuyt的飞行视屏~~LAMA能有这样的爆发力吗?
http://www.tudou.com/v/JxXwARoIum0

视频里,最后是脚架断了吗? 高手啊

楼主:
回44楼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
   你那视频是开的3D模式,你又知道什么是3D模式吗?
       不同的模式比,公平吗?
          如果lama也有这个模式,也开这个模式比的话。。。。。。
                同样,450不开3d模式和lama比高速自由落体,再拉住的话。。。。。

    建议你再去仔细研究我的12楼。我早在12楼说过3d模式猛的原因了!

跟你说多了没用,你先去用450不开3d模式和lama比高速自由落体拉住吧!

楼主:
44楼 而且你没发现你发的视频,他2次触地,不都是在连读大负荷动作后拉不住吗?
       你去想下,都是100迈,是1吨多的小轿车容易刹住车,还是5吨的小卡车容易刹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自己用450连续猛操3D时就能感觉出来的!
你为什么没考虑到电池的问题!?

根本不用考虑什么电池问题。

推重比,就是改变运动状态的能力,和飞机的大小无关。根据物理公式 a=f / m  这个a,可以看出和推重比就是一回事。所以如果450推重比是LAMA的2倍,那么急速改变运动状态的能力也就是LAMA的2倍,事实上也是如此。

楼主肯定高中物理都没及格。

楼主:
ls 的 那我问你是200多克的飞机自由落体容易拉住些,还是400多克的飞机自由落体容易拉住些?

是200多克的重力加速度厉害些,还是400多克的重力加速度厉害些?

你认真仔细看下,我帖子是说的瞬间推重比,不是你说的悬停载重推重比!
在450不开3d模式下
让他自由落体,此时无刷电机的转速很小,扭力小,想要把速度瞬间加上来远不及有刷电机
还有加上35楼“kissghost”说的“知道什么是转动惯量么。450的大桨要比LAMA重多少知道不,LAMA要比450轻多少知道不。”

你认为450还能干得过lam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s 的 那我问你是200多克的飞机自由落体容易拉住些,还是400多克的飞机自由落体容易拉住些?

是200多克的重力加速度厉害些,还是400多克的重力加速度厉害些?

认真看下,我帖子是说的瞬间推重比,不是你说的悬 ...

所谓“加速度”,就是改变自身速度的能力。450的典型起飞重量是800克,如果最大升力为1000克左右,那么性能会和LAMA差不多。因为LAMA的典型起飞重量为230克到250克,升力为300克不到。

可惜450的升力远远大于1000克,一般为2000克左右。所以不管做什么动作,基本上都会比LAMA快2倍以上(假设推进系统的效率一样,其实LAMA的效率比450低得多)。

另外您的第二句话充分显示了您的无知。您没听说过那个著名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实验么?重力加速度在地球上的同一地点是完全一致的,都是9.8左右,不管是对于一根羽毛,还是对于一把榔头,甚至一艘万吨轮而言

您确实没有读过高中物理吧?

网友:
伽利略气的从坟里跳出来;亚里士多德乐的从坟里蹦出来

网友:
LZ物理没学好
重力加速度都是一样的9.8米/秒
所以啊
跟一个连经典物理都没学好的人讨论技术真无聊
各位散了吧
该干嘛干嘛
LZ就是来哗众取宠的

网友:
散了吧,散了吧,LZ的第一架450还要等***姑父凑人呢,外星人暂时还不知道450的螺距是能变的,他以为450不开3D的时候和LAMA一样是固定螺距的!太多不同的前提和假设了,为何还总是有不少人以为这是技术帖呢?纳闷!
都水了那么久了!

网友E:
30楼

向大家学习 能说说哪个客机不能超音速  麦道   747        音速是多少啊   鞠躬 还请大家多帮助  本着  不耻下问的原则  请教了

网友:
49楼

100迈    同等的制动力 一顿的车刹车距离短     五顿的刹车距离长  各种车的制动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向大家学习 能说说哪个客机不能超音速  麦道   747        音速是多少啊   鞠躬 还请大家多帮助  本着  不耻下问的原则  请教了

音速在空气中大约是340米/秒(标准大气压下)
能超音速飞行的客机据我所知只有协和,前几年还炸过一回。好像麦道 波音 空客都没有超音速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向大家学习 能说说哪个客机不能超音速  麦道   747        音速是多少啊   鞠躬 还请大家多帮助  本着  不耻下问的原则  请教了

音速340米/秒,约等于1224公里/小时,这是1马赫。

波音747-400正常巡航时速913公里/小时,0.85马赫,根据客运或货运型号不同最高到0.88马赫,最大巡航时速1002公里/小时。
波音737-800最大巡航时速885公里/小时,
波音767-300最大巡航时速916公里/小时,
波音777-200最大巡航时速880公里/小时,
空中客车A330-200最大巡航时速926公里/小时,
空中客车A320-214最大巡航时速917公里/小时,
空中客车A340-200最大巡航时速915公里/小时,
麦道11最大巡航时速935公里/小时,
麦道90巡航时速812公里/小时,
麦道82最大巡航时速933公里/小时,
以上都未超音速。

协和超音速客机2.04马赫,昙花一现,早就停止运营了。
前苏联的图144最大速度达2430公里/小时,2.35马赫,也终止了,没有进入商业运营。

您不耻下问,我诲人不倦,哈哈。

网友:
还没有入模,路过.学习了
看帖回帖是美德

楼主:
回52楼 要我跟你说什么好呢?
        lama真的只有300克的拉力吗?
          跟你说多了没用!你先去自己试下再来这么说!

“450的升力远远大于1000克,一般为2000克左右”
真的吗?论坛上有人做过实验,他最多只能负载2瓶矿泉水,一瓶500ml,2瓶刚好1000克,加上飞
机自重就算他有500克,一起是1500克刚刚能离地,但这1500克都不能说真正飞起,因为很多回帖
说都是用了地面效应,所以他升力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建议你先自己多去实验下,别总在那臆测,主观的人为!

你不用说“您没听说过那个著名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实验么”
我在其他贴早就用这个实验推翻过别人的论点,
难道今天你们用这个又来推翻我,难道真应证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我本来要说的意思就是要说“不管是对于一根羽毛,还是对于一把榔头,甚至一艘万吨轮而言”
就是虽然能同时落地,但羽毛我能接住,万吨轮估计你也接不住的意思,是应承我说的“200多克的飞机自由落体容易拉住些,还是400多克的飞机自由落体容易拉住些?”无奈我一下要说错了,我认错!

我51楼就只说错“是200多克的重力加速度厉害些,还是400多克的重力加速度厉害些?”这句话,其余的都是对的,我早在你们很前就用这个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实验推翻过别人,(要我上证据的话我可以上)所以不要说“伽利略气的从坟里跳出来;亚里士多德乐的从坟里蹦出来”的话

只是我一时要睡,犯迷糊时的口误!(我的帖子,要回的太多了,一时。。。。。)
但是也没必要像你们53,54楼那么反应强烈,我说对时怎么没见你们这么。。。。。。
   做人要厚道!!!

56楼 你除了败人,你还会什么?你只不过是想说我,不知道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吗?
        有必要把完全不搭嘎别的,几贴中的***姑父,450凑人的拿来说吗?
          瞧这德性!
     告诉你:我现在不凑人了,我一个人买了4台450!!!

57楼 那你觉得是5节火车厢100迈容易刹住些还是10节100迈容易刹住些
     这回制动力可是一样的吧!

网友B:
确实,我除了败人,没有其他能耐了!
以芙蓉姐姐的理论,我能败人,就是能人所不能了,就可以炫耀,难道不行么?难道外星规定只能是外星人撒撒泼么???

网友:
哇  LZ 买了4台 450  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我除了败人,没有其他能耐了!
以芙蓉姐姐的理论,我能败人,就是能人所不能了,就可以炫耀,难道不行么?难道外星规定只能是外星人撒撒泼么???

“确实,我除了败人,没有其他能耐了!”
承认就好!
“难道外星规定只能是外星人撒撒泼么???”
你撒泼不撒泼是你的事,但不要把影射我,也不要在我的帖子里撒泼!

楼主:
回64楼 如果不是原帖中说飞机很差什么的,反对什么的人太多了,
我本来一个人进一件6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除了败人,没有其他能耐了!”
承认就好!
“难道外星规定只能是外星人撒撒泼么???”
你撒泼不撒泼是你的事,但不要把影射我,也不要在我的帖子里撒泼!

什么承认,什么影射,外星人对地球语言的理解能力也太差了!
你以为你是谁?你的撒泼帖如何就不能撒泼回帖?试试看最后是你被封ID还是我被封?

楼主:
“确实,我除了败人,没有其他能耐了!”
“难道外星规定只能是外星人撒撒泼么???”

你说我的理解能力差?
那你就解释下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你是谁?你的撒泼帖如何就不能撒泼回帖?试试看最后是你被封ID还是我被封?"

到底是谁先撒泼,谁死不认账,你先搞清楚了再来,
大家都去看下他最先的回帖吧!
要封也是先封你的ID!

而且我只是个士官,怕什么,而且我向来的不在乎级别,
封了我重新注册新的再来,而且我的是动态ip,每次上网都不一样,
就是5imx把整个岳阳的ip都封了,我也可以用代理(我以前开过电脑公司哦,
电脑技术很不错的哦!)

而你呢,又是上将,又那么死要面子。。。。。。哈哈!!!

网友B:
貌似差不多全坛都见识外星人的风采了,没有笑话可看了,自己继续玩吧

网友:
LZ单、双桨各整几架,换着飞,哪个爽就多多飞哪个,然后,技术上去了,理论知识也更上一层楼了,以后在坛里发贴就更有权威了!
最好再贴几个暴飞单桨的VIDEO。。。,才华横溢,别光守着个双桨,固步自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差不多全坛都见识外星人的风采了,没有笑话可看了,自己继续玩吧

是我一下说中你的要害了,说得你无言应对,只有夹着尾巴逃了!

楼主:
70楼 你太单纯了,你也不知道论坛都是些什么人?
       有真本事的少,夸夸其谈,像根搅屎棍,整天骂这骂那的
          搞得连帖子主题都说不成的人很多!我的好好的电流贴就是这么封掉的!

        搞充电器不需要飞行技术吧,可最后的结果呢?
    都是因为被些不懂的(连我做的大电流充电器都不知道是怎么调压的)大尉上校级别的
     人骂街封掉了!搞得整个帖子乌烟瘴气,真正想看的想了解的又怎么能看下去,封贴不
    可怕,我完全可用一个新帖续这贴。可我再把3C充电(20分钟充满90%以上的电)所有实用数据公布,调压原理什么的都分享出来,即使他们在事实面前,无非又是疯狂的继续骂街!

你说我再继续写这贴还有什么意义,就更不用谈权威了!在那贴被封后,我就很收敛了,很多准备好了的新帖,也就再也没发了!反正不管你发什么贴,他们总是乱骂一通,即使没在你这贴挑到刺,他们也会把你其他帖子的拿到这贴骂!这就是他们的“素质”!发什么贴都失去他的意义!

网友:
新手报道,第一帖就献在这里了,其实骂战如果能学到东西也未尝不好。看了很多比喻和对比,也发表一下看法,反正新人一个,要打要骂随你们吧。

450应该是提总距的吧,LAMA是加转速,用450跟LAMA代表单桨和双桨来比起飞爬升速度,没有意义的。比较LAMA和450的旋翼惯性也没意义的。真机里共轴双旋翼的机动性比单旋翼加尾桨的要好。

无刷有刷本质上就是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区别,AC电机调速方便,无须维护,DC电机特性硬扭距大,各有所长啦。

F16是轻型战斗机,空重7-8吨,F15是重型制空机,空重13吨,机动性没法比较。双发对单发也许在偏航轴上推力矢量的回中力矩会大些,但不是决定因素,不信的话拿F22或EF2000来跟F16比。

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一般不用推重比,而是功率重量比。

5节火车厢100迈和10节100迈制动距离一样,我上一份工作就是修地铁的。

最后请教一下LZ,阿帕奇自带的控能连模拟器吗?

楼主:
ls的朋友
很不错,说得很中肯,说得也很有水平,为人也很不错!
我很欣赏你的回帖内容,像你这样的人论坛太少了!
他们一个个都是仗着自己的级别高,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自以为是得很!

我这控是不能连模拟器的,你想下,整个飞机都只370元,还包邮到家,
怎么又会能连呢?

网友:
开玩笑,LAMA能飞20分钟,没听说过,我的新电池只能飞10分钟,且好操纵,没意思,后玩ESKY014 , GL450,现在我已玩油机了,这些机器才是真正的直机!

网友:
不懂的,就不要乱说了,怀疑你是不是真玩过

网友:
爱飞的鸟,我的450加电池要800克,怎么你的才260克,不是450吧,难道你的450是纸做的?

楼主:
75楼76楼77楼
你喝多了酒吧?思维错乱?

网友:
我来说两句:
1.双桨的效率比单桨要高,有2个原因:a)双桨不需要尾桨,单桨的尾桨完全是为了平衡主桨的反扭力,而尾桨要消耗能量却不产生升力。b)双桨的下面的一对桨比上面的一对桨和单桨的效率高,因为上面的一对桨的转动让下方气体有一定的自转速度,所以气体到达下面的一对桨时有一定的角度和速度,所以效率稍高。也可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单桨的下方空气不但会向下运动,还会自己旋转。让静止的空气自旋转也要消耗能量的,但不产生升力,这一部能量就白白消耗掉了,而且螺距越大越严重。而双桨是两对桨相对旋转的,下桨的转动让上桨出生的自旋能量变成升力并避免下桨转动让气体产生自旋。理论上合理的设计可以让下桨下方的空气只向下运动,而不自旋。就实际而言,双桨机下方的空气自旋的速度很慢,远远小于单桨。

2.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a)无刷电机的效率的确比有刷的高。b)航模上用的无感无刷电机的爆发力和响应速度不如有刷,但车模上用的有感无刷可以和有刷的爆发力、响应速度相当。

3)两者谁更暴力,当然是带变距系统的450了。双桨机是不容易做成変距系统的。双桨的爆发力取决电机的爆发力。而单桨带変距系统的航模,可以先把能量存储在高速悬的主旋翼和电机中,然若突然改变螺距就会产生巨大的升力。这就相当于电路中有个大的电容,虽然电源的瞬间响应能力和输出功率不大,但由于电容会存储电能,所以然可以在瞬间放出高的电流和输出大功率。若要比较要油门的爆发力,就要让450的螺距曲线变成一条直线(就是一个定值),然后和双桨机比比,估计是没有双桨机暴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不理解6通道里油门的用处,真机里好象除了开车,失火停车之外,没见飞行员去动那个油门杆的,仪表盘上的RPM也是几乎不变化的。
另外想问一下有多于2片旋翼的单桨电直吗?

楼主:
79 楼

说得非常到位,也不枉我发这贴!
大家都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行家说的话!

网友:
鸟啊,你那个什么特价黑鹰怎么没消息了。不会是骗人的或是被人骗了把

楼主:
你呀!
你怎么不到我的特价黑鹰贴回呢?

今天中午飞机刚到手,一直在不断的充电,不断的飞,哈哈,本来上照片的,可是暂时没时间!先等我多飞下,多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en ,我在家玩17cm长的3通云雀,也可以那么爆飞的,同样可以做到定点悬停,定点降落,我还曾经6次降落在椅子背上, 炸了无数次了也没见哪里坏. 对了,我一般在宽度3米长度4米的有3张铁管床上下铺的宿舍玩,钻来钻去的夏天当电 ...

云雀是100mah的,红外小三通里非常NB的一个机器。航线可以说不比V4差

网友:
 新手不方便发表意见,不过好激烈的辩论,辩论让人进步

网友(2009-07-12):
鸟啊,你什么时候可以消停一下啊

网友:
呵呵。。。打算这段时间买个一千多的固朗450练手呢。结果。再考虑考虑双浆咯。

网友:
楼主一直没明白,飞机的刹车是靠动力的,火车刹车是靠轮子的摩擦力的,完全不一样。

楼主:
90楼 你认为我刹车不是靠动力,而是丢油门?

网友:
目前还只是山寨机的水平。还没摸过四通呢。

网友:


网友:
俺也准备入魔鸟,努力ing~

网友:
牛!!!

室内机???好玩吗???

网友:
把双桨飞机改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