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左右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13):
配置:杂交机+GM730+262hb 控RD6000
症状:悬停时左右抖,但尾巴能锁住,就是抖
自己猜测了几个原因:
1.机体抖,导致陀螺抖.....(机体确实有抖动)
2.尾巴有虚位(断电时尾推能轻微动)
3.干扰(陀螺下装,距接收3公分)
4.控和陀螺的设置(我的是感度70,delay0,limit100)
5.其他 ...不要告诉我换401,这个配置悬停不会有问题的
以上只是我的猜测,没有确定症结我也不敢乱改,毕竟要一一排除很不方便,比如双尾推要50+,改布线工程浩大....还望老鸟指点正途

网友A:
另一个原因,螺距大了油门没上去
加大油门

网友B:
感度高吧

网友C:
首先调低感度来试.如还抖,就必须先解决你机子的震动了!断电时尾推会抖,不一定是有虚位,查下尾轴,尾轴承...如果尾部高频震得历害,或说整机.我想你还是先解决这个震动问题吧!

楼主:
震动正在解决中,因为这个是迟早要解决的,希望尾巴问题也能一并解决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主轴轴承磨损了

网友E:
把舵机摇背往里移一格.

楼主:
原帖由
kiki_sdj
于 2009-3-13 18:33 发表
很有可能是主轴轴承磨损了
主轴轴承刚换新的,还没超过3起落
我用的圆盘舵臂,就一层啊

网友F:
非常大的原因: 大齿盘和尾传动齿轮组碰到了。因为这个地方靠的非常近,在飞机飞行时,有震动,所以会有不定时的碰到,碰到后就会阻碍尾传动组,尾巴就会因瞬间动力不足而抖一下。

网友G:
降低感度,螺距、提高转速。重点检查皮带齿轮有无打滑现象。

网友H:
看来主要是螺距大了,油门跟不上,楼主试下,提高油门吧,正常悬停螺距5度,油门60-70%

楼主:
看来是感度高了,现在设为20,不抖了,桨夹和中联换成wing的了,机体也不抖了 HAPPYing

网友I:
每天阅帖无数,先混上一份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