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怎么设置EASY 0406A才能使升降反向

楼主(2009-03-13):
怎么设置EASY 0406
遥控器
上的反向开关才能使升降反向?

网友A:
升降?那就是油门开关啊 把油门的反向开关换个位置就行了

楼主:
不是那个,我是想让舵机在加油门的时候往下运动(本来是往上运动的)

楼主:
那个高手来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B:
就是下边的四个开关,一只手拿住飞机一只手一个一个的试就行了,拿住飞机啊!小心飞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