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Wk2801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Wk2801到手了,整体感觉不错!赞一个先!
使用中有两个问题还是有些模糊,请版主或用Wk2801的兄弟们给讲讲。
1. 如何在固定翼模式下设定油门锁定功能,飞直机习惯了,总想要设个油门锁定,在调机时只是关闭油门,可在说明书里找了很久看不到如何锁定的介绍。
2. 关于ID码,有好几架飞机时,是否是最好把每个接收的ID设成不一样比较合适?
如果我的ID是固定的,恰巧别的控也是这个ID,那么在控上电Link时是否会报警?
3.Wk2801的ID标识方法是否和别的品牌的2.4G格式一样,即是否我只需要关心飞场上的其他WK2801?还是必须关心所有其他2.4G的ID是否也固定在我的设定值上?
谢谢!

网友A:
感谢您使用2801;在飞机模式下没有油门锁定功能,如果你在直升机模式下飞固定翼可以实现油门锁定;关于ID码因它是自动对码,自动分配ID,只要不是两套设备同时打开,同时在对码,是不会有影响的;如果设定了固定ID,碰巧ID一样,那么在摇控器对码时它会先检测频点,有人在用的频点它会自动跳开,ID相同,频点不同也是不会有影响的;Wk2801的ID标识方法是和别的品牌的2.4G格式不一样,只要不是两台2801同时对码就没问题,各自对完码,不管是多台同时飞行都没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今天又有个新问题:
请确认模型参数对拷模式下的接收机行为,具体现象已经给你发站内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