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A123的冲电那种波形好啊???

楼主(2009-03-13):
有说用脉冲的对吗???

网友A:
推荐CCCV,也就是先恒流,到了3。6V,恒压,直到没有电流,就冲完了

网友B:
我看充電器上的電流都是沖幾秒 然後停1下 接著又沖

网友C:
是啊这个也有研究啊

网友D:
锂电一般来说影响不大

网友E:
从厂家现在公布的数据来看,我的理解是厂家更推荐 Pulse charge 方式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