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h2000-2也可以改八通道么?

楼主(2009-03-13):
看到很多朋友通过加电位器和简单的线路改造就吧zh2000改成八通道的
我也想买个zh2000改改,毕竟实惠~
但是发现现在只有zh-2000-2,这个和原来的2000有什么区别?也可以改8通么??

网友A:
可以改.我的就是zh-2000-2,改的很好,现在成了八通全比例的.呵呵.不过接收机得要那种大个的.打开外壳.加焊两个插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