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0618皮带?

楼主(2009-03-13):
从C0618车床皮带塔轮看应是用三角传动带,但市场上好像没有这种型号的卖,请问各位哪有卖的?谢!!!!!!!!

网友:
PU带就行

网友:
热熔皮带很普遍啊

网友:
还是熔接好

我原来用的是缝纫机带。我二哥从沈阳给我带回来的一种熔接带,十分好安,用火在两个头中间一烧对上,很结实。比缝纫机带有劲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万州,没见哪有专门的橡胶制品店,那种普通的A型和B型带到是有很多地方卖,就是没这种PU圆带。

      一般的城市的火车站或者长途汽车站附近都有卖水泵、伐门和橡胶制品的小门市部。多找几个卖橡胶制品的小门市部,他们往往就卖那种PU带或者PEU带(据说PEU带比OU带粘合能力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万州,没见哪有专门的橡胶制品店,那种普通的A型和B型带到是有很多地方卖,就是没这种PU圆带。

网友:
直径5mmPU带,熔接,可以交叉变向。缝纫机带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电市场大把啊我用的就是这个,你找个专门卖象胶制品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重庆万州的,我们这没有卖的,我在成都见过,差不多就这价。陶宝上也没卖的。

网友:
不知Lz是那里人,啊南方的。我们这卖pu带的可都是南方人。8元米。5元也卖,搞不明白利润到底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O型带宽了,皮带轮只有6MM,而0型带内宽6MM外10MM.这种O型带我们这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机电市场买那种熔接的O型带吧,不用拆主轴就可以安了

我们这里也没有,不过在淘宝上有。我记得看到过

网友:
用缝纫机皮带吧 2头用钢丝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实我就是想买这种,但我们这机电市场就是没见这种不知叫啥名的热融带。

网友E:
去机电市场买那种熔接的O型带吧,不用拆主轴就可以安了

网友:
去修汽车的那买一根汽车发电机上用的皮带吧 型号好像差不多

楼主:
各位用过C0618的兄弟,请给指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