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问题

楼主(2009-03-13):
最近入手600esp了,原配3个610舵机,装好之后才发现线比较短,仅仅够到了接收,接收放还是已经最上面一层了,插线非常不舒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装好好,手扶这刹车盘摇晃,发现主轴和轴承间好像有点空隙,晕死....

网友:
我也是610刚刚好插进接收机 。主轴间隙到是没发现。

网友:
我的主轴和轴承间也有少许空隙,还没有飞,应该没太大影响。
610的舵机线确实较短,刚刚够。如果觉得别扭,用延长线即可。

网友:
把舵机单独卖了 换成futab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入手600esp了,原配3个610舵机,装好之后才发现线比较短,仅仅够到了接收,接收放还是已经最上面一层了,插线非常不舒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装好好,手扶这刹车盘摇晃,发现主轴和轴承间好像有点空隙,晕 ...

主轴和轴承之间有间隙,会造成飞行时候高频振动,肉眼看不出,机器只要震就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