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GY401+9254或GY401+9257

楼主(2009-03-13):
我现在用的是5个标准5010舵机,想买锁尾GY401+9254或GY401+9257弄不清楚买那个好点,大家给点意见,还有其他4个舵机换那种好?3003舵机好吗?

网友:
GY401+9254

网友:
9254...BL253

网友:
得知道你飞得机种。要是450 就不要用9254

楼主:
还有其他4个舵机换那种好?3003舵机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4个舵机换那种好?3003舵机好吗?

一看就知道樓主飛天子油機吧..5010對直升機來說..也只能說是堪用的東西.
十字盤3顆..油門一顆
3003不是不能用..用在傳統CCPM三顆一起推螺距的..只能懸停小飛航道...翻滾就只能動作慢很多..更別想飛鐘擺..
且如果是天子或雷虎系列的油機..那3003就不用想了--->因為其中一顆要推總螺距的力量要夠大..所以絕對不能用
因為扭力跟速度都不足...
建議3003一顆拿來當油門舵機就好..
尾舵機9257就不必想了..對油機來說太小顆
油機尾舵機選擇很多 401建議配9254
所以..
油機十字盤推動方式有些機種不同..例如天子或翼手龍..總螺距只用單顆推動..其他兩顆副翼可以力量小一些..
而傳統ccpm十字盤則三顆要求相同力量與速度..
且舵機等級又多..樓主可報出飛機的機種與準備更換的預算...大家也好幫您拿各準頭..您說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