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玩esky 016,上图顺便询问点事情。

楼主(2009-03-13):
月初得到的016,在TB定的无刷配件,经过6小时的努力,终于升级成功,但是在飞行中有点问题,机器总是向左后画圆飞,自己调整了一下,向后可能是重心不正,换大电池和带上头罩后,有所好转,像左偏还没处理好,问问老手有什么好办法吗?先上点图吧,手艺糙点,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A:
先把尾浆换戍450的,在换个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尾浆换戍450的,在换个陀螺仪.

现在尾巴倒是听话,就是总向后跑

网友:
控有个功能叫微调

网友B:
舵机的舵臂螺丝都不上吗?
另外换的辉盛舵机后面舵机不能碰前面的舵机的屁股,一点都不行,
稍微有点摩擦在飞的过程中十字盘可能就不水平了

网友B:
如果是原装控的话很有可能是抖舵引起的,
可以用控接模拟,在模拟器里校正遥控的模式下看有没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的舵臂螺丝都不上吗?
另外换的辉盛舵机后面舵机不能碰前面的舵机的屁股,一点都不行,
稍微有点摩擦在飞的过程中十字盘可能就不水平了

昨天装好后才发现忘了条螺丝,已经装好了,这是之前的照片。后面的舵机不碰的,已经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原装控的话很有可能是抖舵引起的,
可以用控接模拟,在模拟器里校正遥控的模式下看有没有抖动

是用的原装控,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副翼有一点点抖动,这个控是新的,机尾重是不是也能引起这情况呢?用大电池再装上机头后有明显好转,但还是偏左,我也不敢飞高

网友:
调控上的微调。

网友:
哇 LZ的是E017

白色的才是E016.
无刷版的啊,舵机都换了。能问下多少买的吗?
金属件怎么不升级呢?实力允许就一起升了好了啊。

网友:
在花一百多换个金属升级件  也不错    有一点点偏可以用微调 不然调连杆也可以

最好换个控  0406的控不好调

网友:
看这样还下去 还不如 出了E016 直接上 个 GL450的

网友:
為什麼前面三個舵机的舵臂不在同一水平角度.........

网友:
LS说的没错,
可能没有调舵机中立点,
后面的2根连杆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