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8 35m的比72m的距离具体短多少?

楼主(2009-03-13):
35m的可靠距离是多少?想拿来飞塞斯纳……谢谢各位!

网友:
35M?? 72M

网友:
没这一说的吧!  这样除72M以外的都不用生产了!  我认为只是国家规定的问题,并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35m与72m不就是频率不一样吗?

楼主:
波长不同,距离也不同,具体短多少有人注意过么?

网友:
要短的多,估计只有72M的60-70%的距离。

楼主:
晕,看来只能飞450了

网友:
6楼有数据么?

网友:
在同样的发射功率下,频率决定距离?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据厂家的回答是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不知道6楼哥们怎么算的,至少我的35m控在飞机飞出视线前〔500米?〕是很稳定的,再远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了。如果真的是60%的话欧洲的模友岂不是要闹翻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6楼哥们怎么算的,至少我的35m控在飞机飞出视线前〔500米?〕是很稳定的,再远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了。如果真的是60%的话欧洲的模友岂不是要闹翻天了?

大哥500米视距已经很NB了...短是要短的...只不过在视距之外....

网友:
35M与72M二个频率,如果要讲远,同功率的情况下35M可能会更远。因为35M工作在短波频段可以通过地波,天波和直线传播。而72M工作在超短波频段只能是直线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