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天9 打开电源开关后 报警 屏幕显示“锁定”

楼主(2009-03-13):
希望有哪位高手帮忙
我用的是天9的控 前段时间天线被模友弄断了 新买的天线还没到
今天新装了一架飞机 装了ppm的接收 由于担心没有天线开控会对控有损害 就把高频头拆了下来 然后准备开控换个模型参数 换好后关控 然后重新开控 天9就开始报警 红灯不停的闪 屏幕上显示“警告!锁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各种开关 3D 油门锁定 等

网友B:
油门锁定开关打开了

网友C:
油门锁定开关或熄火锁定开关打开了

网友D:
锁定一个一个排除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