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话版卡丁车差不多弄好了,哈哈[更新制作过程]

楼主(2009-03-14):
装灯?搞仿真零件?买现成的声光模块?我弄了狠多次了,实在比较没挑战啊,呵呵

这次因为弄了个卡丁车,哈哈,狠喜欢,于是搞搞新意思,弄个“脏话模块”上去,小车一边开,小人一边根据油门舵机的位置叫嚷,怠速,中速,最高速,刹车,都分别对应不同的一句脏话,哈哈,想想挺有趣的,哈哈。

想到就做,于是上网定了一堆电子元件,好贵啊!!!要JB好几十块钱!!!!MD

下午六点,元件终于寄到了!该死的快递!!等了两天!!!!晚饭都没顾上吃,随便打包了一个馄炖在公司就给对付了,翻箱倒柜凑了一堆元件,又临阵磨枪式地DIY了几个必要的工具,开工干活!!

花费了一个晚上,脏话版卡丁车差不多弄好了,哈哈,看录象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52422&share=true[/cc]

我承认自己有点变态哈,呵呵,好搞不搞搞个脏话版本,别骂我,有空我就找四川兄弟录一个四川话版本,估计比较好听点:loveliness:

网友:
真是人才

网友A:
你这个是玩具改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玩具改装的吗?

车是kyosho新出的卡丁车啊,呵呵

楼主:
脏话版卡丁车语音模块制作过程,呵呵

别以为很难,也别以为很贵,呵呵,几十块钱,买现成的东西简单焊接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是apr9600,呵呵,单芯片我记得是19元,懒得自己弄板子,买现成的板子了!也才三十多而已!

利用其八个开关,改成舵机控制,就可以播放自己录制的八段语音。

这就是买回来的现成的板子。

a9600推喇叭声音比较小,所以加了一级TDA2822放大,也买现成的板子了,便宜得不可置信!!5元........买半包我X常抽的烟都买不到!

东西到手,首先简单连接测试,摸摸它们的脾气,这样设计装车的方案可以少出错

懒得上楼去拿新的敷铜板,垃圾箱里面翻了半天,翻出这块,锯一截下来做油门传动开关,呵呵

先磨出舵机的位置,然后简单画出油门联动开关的预留铜面

小时候搞无线电,做线路板哪有现在掩膜出图这么高级啊,都是用刻刀刻的,呵呵。

当然也可以用油漆涂了以后用三氯化铁腐蚀,会比较漂亮。但是从几十年前开始玩无线电,三氯化铁从来就没有好买过............现在多年不摸电子DIY了,更加是懒得去搞三氯化铁了,还是最简单的方法——刻刀,呵呵

今时不同往昔了,现在我的篆刻刻刀都是很贵很难磨的东西,舍不得拿来刻铜板,还是五毛钱买个锯片折断,做个简易刻刀来刻吧,呵呵

刻好了,心急马上装车测试,呵呵

发现a9600的八个段落切换按键,如果直接用遥控器油门联动控制,会因为两个按键的间隔太短而无法正常工作.........研究了一下线路图——似乎没有办法改动按键灵敏度,算了,就简单做个遥控开关,接在第三通道控制

机械的东西总是很不可靠的,所以我喜欢能用电子的搞定就用电子的搞定。尝试了一下用废舵机的电路板驱动继电器来模拟遥控开关,但是手头唯一一块没有烧毁痕迹的线路板居然还是坏的!气死............

不就是一个破烂PWM信号解码嘛,有什么的啊,等下再随便找个元件尸体搞定它,呵呵

9600的OSCR脚接的电阻决定了采样频率,而且录好音以后改变该电阻可以改变音调,哈哈。我反正也就录那么几句话,当然要用最高的取样频率啦!于是发现找不到24K的电阻..........虽然可以串联并联搞出这个阻值,但是我不喜欢!非要找到不可!!

花了几个小时,把一大盒杂乱的零件重新归类,所有电阻放到一堆,就为了找一个24K的电阻出来.........

当然还是没找到,哈哈,不过随便拆了个破电话,在里面找个可变电阻出来顶替,更实用!!

桌面上的垃圾尸体越来越多,呵呵

东拼西凑的,终于弄好了,组装成为一个整体,呵呵

功放板上的音量电位器、电源开关、整流电路什么的全部去掉,有啥用嘛!多个香炉多个鬼!

2822是双声道的,本准备改成BTL模式来推动喇叭,后来想想,双声道也不错啊,留下一个声道接MP3,呵呵,一边播音乐小人一边JJYY,也可以啊,呵呵,于是不改了!

对了对了,舵机改遥控开关不是没弄成嘛,有啥的啊!找了个报废的LAMA驱动板,修修改改,驱动继电器做遥控开关,还不是好用得很,谁怕谁啊,哼哼

可惜就是体积大了点

好多朋友还以为很神秘的语音模块,破烂a9600,呵呵

缺点还是不少啊,体积比较大,而且用舵机做油门同步开关总觉得可靠性还是不好,要是用单片机搞就最好了!

可惜多年没摸这些东西了,单片机的知识早忘干净了!编程设备也早不知道丢哪里去了,算了吧,先就这么对付了,嘿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费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电吗?

不费什么电,就用了个小功率电烙铁焊出来的,这个月公司电费没见猛涨,跟往常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说这个东西装在车上费电吗? 要是功耗大的就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