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合一烧了,黑人大大救命~~~

楼主(2009-03-14):
我的四合一昨天现象为:四合一灯全都不亮,加油门没反应。
但是控可以用(左右倾斜都有反应),
今天继续插了一下电源(先开的控,油门打到最低),结果飞机飞起来了,不受控制,
拿起JJ一闻,四合一烧了
拆开后,发现一个MOS掉了,如图

黑人大大,
这个要怎么焊上去啊?
要八个角都一一对应么?那也太有难度了。
还是可以焊在一起?请指教。
还有,这个MOS如果不能用了,要买什么样的可以替代啊?
另外,这个MOS的作用是控制油门的?四合一灯都不亮和它有关么?

新手说话比较啰嗦,还请见谅~~

楼主:
逛了半天的坛子,发现该问题黑人大大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各位大大,坏掉的就是7413吧?

可以用13N06L替换么?
还是直接买7413更能抗烧?

我的JJ灯不亮以及油门没用 和这个电子元件有关么?
7413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先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这是一LAMA上系列上的4in1,怎么会自己掉下来一个元件的呢?奇怪……
7413的全称是IRF7413,它与你说得13N06L是一个类型、不同规格(参数)、不同外型(封装)的场效应管。基于13N06L的尺寸,若直接焊接在原电路板上,会有很大的困难……
如果你买不到7413,可以考虑用irf4410、irf7403等直接替代。
关于焊接和如何辨别管脚、场效应管的好坏和如何焊接,麻烦你参看以前的帖子。
祝你早日修好后爽飞!

网友:
由于电机老化或齿轮转动不畅等原因,通过MOS管的电流增大,MOS发高热,焊脚熔化掉下。我以前的雷鸟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8只脚都觉得难焊 那么 60脚的 你不得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买一个

网友B:
请教黑人大校,一楼图上那六针插针都是怎么定义的啊,那一路是电调或者舵机的PWM信号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黑人大校,一楼图上那六针插针都是怎么定义的啊,那一路是电调或者舵机的PWM信号啊,谢谢!!!

以1楼的图片为例,六针插座的功能是:
上排的是接电调的,对应控的第三通道;
下排的是接舵机(严格地说,是先接陀螺仪后再接舵机)的,对应控的第四通道;
每排3个引脚的作用是:
左----电源地(负)、中----电源正、右----控制信号(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只脚都觉得难焊 那么 60脚的 你不得疯啊?

主要是这8 只脚离得太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8 只脚离得太近了~~~

要不你找一个会焊接的人帮你焊好?
或者寄给我帮你焊好后寄还给你,邮费由你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找一个会焊接的人帮你焊好?
或者寄给我帮你焊好后寄还给你,邮费由你出……

黑人大哥,我先找人帮我修哈,要是搞不定了再麻烦您!!
小弟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人大哥,我先找人帮我修哈,要是搞不定了再麻烦您!!
小弟这里先谢过了。

成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都人?

东北人
不过现在在天堂里面讨生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北人
不过现在在天堂里面讨生计~~~

在天堂里面讨生计?那个天堂?不会是在杭州吧?若是在杭州的话,那我就可以帮上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天堂里面讨生计?那个天堂?不会是在杭州吧?若是在杭州的话,那我就可以帮上你了……

呵呵,知道您是杭州的,
我在苏州,离您不是很远

网友:
俺的老家在杭州和苏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