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松了怎办?

楼主(2009-03-14):
前一个皮带松了,新换了一个,刚飞又松了?怎么回事啊?是皮带问题还是尾管位置问题啊?
机子是gl450s。

网友A:
尾管夹座没夹紧或夹不紧的问题

网友B:
尾管拉一拉 皮带就紧了。

楼主:
解决了。
尾管拉了一下。然后将尾管固定支架松开在紧固,不然尾管支架有往回的力。

网友C:
拉拉尾管再把固定的螺丝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