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问一下模型遥控器能带上国际航班吗?

楼主(2009-03-14):
那个问一下模型遥控器能带上国际航班吗?

网友:
托运没问题

网友:
又不是打开的,晕,怕是你带秘密电台,过不了海关

网友:
托运就可以了,最好放控箱里运, 偶试过没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 托运随身都没问题

网友A(2012-01-18):
老金你带上去过?

最近要出趟远门,想在飞机上玩玩模拟器打发时间。问一下,你带的时候电池是不是要拿出去?

网友:
没问题的, 我油直和控全套都从国外随身带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要出趟远门,想在飞机上玩玩模拟器打发时间。问一下,你带的时候电池是不是要拿出去?

鋰電池一定要隨身擕帶。(TSA,09年的説法)

网友:
飞机行李舱是不会加压处理的,所以,电池会爆炸

网友:
遥控器只要是正规的,在国外不会有国内那种看到遥控器看到大猩猩的事情

网友:
我在加拿大飞国内航班,随身的三块锂电安检不过叫我去托运了,我绕了一圈回来换了个口安检解释了一会算是过了。。随身带的话还是挺麻烦的,以后都托运另外,省得麻烦。。

网友:
电池到底是托运还是随身呢-  -

网友:
电池哪里会爆炸,你出门都不带手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机上你想玩遥控器?这个,,,,,你不要命了。万一的万一,你还是放包里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要出趟远门,想在飞机上玩玩模拟器打发时间

不是安檢,鋰电的問題, 是空姐看見你用 遙控器, 就等同手机發射无線电波一樣, 老外的空姐一定禁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要出趟远门,想在飞机上玩玩模拟器打发时间。问一下,你带的时候电池是不是要拿出去?

小心你所乘坐的航班被你的遥控器接管了

网友:
高空气压低,假如电池不好,里面有空气,可以想象,当然,部分飞机的货仓还是有恒压系统的,但是不保证所有飞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