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004问题

楼主(2009-03-14):
新手玩004,基本对尾悬停 可以随意操控了 这几天连对头 错舵小炸几次(都是在室内1米以下)问题是 每次都只有8字扣断,断的部位都一样,一个月内换过5个了 请教高手如何避免 ?有没有金属件替代,是否可以自己DIY?用什么材料好?要是那位大哥做这个我愿意订几个,004旋翼头上的塑料件太脆弱了

网友:
正常的,我以前经常炸这个,现在很少了。不过这个塑料件不贵啊,如果不炸这个的话,炸断旋翼头或Y形旋转头支架你就得花大钱了。有一次我就这样,2个双孔拉杆都没炸断,结果Y形旋转头支架断了一个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多买点双孔拉杠来得好,而且练久了就不炸机了。

网友:
换个铝合金的吧

网友:
不是有人用橡胶圈扭成8字套上一样很好吗

网友:
好啊~容易坏的都是便宜的~

网友A:
自己做

可以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升级版,更容易操作

网友:
楼上的设计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赞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8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升级版,更容易操作

蛮经典的设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7楼大哥的太牛了 连十字盘都连上了 比原来结构复杂了 好思路

网友:
我的办法大概实现起来更简单些。用曲别针按着拉环的外形拗出两个椭圆形的外框

然后将八字拉环夹在中间,用漆包线之类的当中捆一下,并且用502胶一下

经过这样处理后,炸的时候胶好的外框可能仍然会炸得松开,但是拉环却不会再那么容易坏。我的经过这样的改造后,基本就没坏过了。

楼主:
 手工不错 像穿上盔甲的 学习了

网友:
炸机前收油。。硬摔在地上,都比主旋翼带动力炸  损失小得多。

网友(2009-04-24):
引用 网友D:
不炸这个就没准炸什么了, 这个4元 2个吧? 炸一个 才2快钱, 要是 炸球头 有你 哭的 ,奖夹一个 5快 ,y头 一个 17 日子框 一个 6快 。。。。。还是 炸 8字环吧 。。。

哥么你在淘宝上买的吗?我见到最便宜的也是4快钱啊
能PM我是哪家吗

网友:
13楼的好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