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4):
请问露露罐的铁皮如何焊接,谢谢

网友:
这是马口铁,很薄,即便是氩弧焊怕也不行.

楼主:
向自己做模型,使用铜材成本太高,过年单位发了一箱露露想用它做,用焊锡试过的确不行,想找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
点焊可以。

网友:
c0618A  你的 x8120 修理好了吗?

网友:
我刚学来的 呵呵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收了放桌面上经常复制用
涂点盐酸+锌的溶液 在用大功率烙铁锡焊 最省成本

网友:
到不锈钢作坊去找氩弧焊,焊锡是瞎掰!

网友:
你是问如何焊的还是你要焊它呢?我可能告诉你它是怎么焊的,是用一种类似氩弧焊的台式设备焊的,把铁片卷好对好缝,缝的上下各有一根焊针(两极)通电后边走边焊,几秒钟就能焊好一个!

网友:
把表面的漆磨掉然后焊锡

网友:
沙发一下,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