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是否可以刻字

楼主(2009-03-14):
问个幼稚的问题(新手 ) diyer们做的雕刻机可不可以在金属表面刻字,像打标机一样。我想做一些金属表面logo。

网友:
金属上不知道   不过塑料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好像不容易

网友:
有色金属可以的

网友:
笔画细的刻度行吗?

网友:
刚学来的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收了放桌面上经常复制用
好方法啊 我也学习了 哈哈

网友:
用三刃棱形钨钢雕刻刀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电脑搞出什么,雕刻机就能干出什么,字肯定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棱钢刃雕形钨刻刀可以的。

给上个三棱钢刃雕形钨刻刀图

网友(2009-05-17):
在Z轴上安装上小型的打标机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的贴成了顶贴,没人解.我也不会,顶贴

网友:
效果和精度应该和投的米成正比

网友B:
DIY的雕刻机完全可以在金属上雕字,下面是DIY的雕刻机在钢上雕的图案,图案直径2厘米,深0.4毫米。
不过要注意一个问题:雕刻效果和你DIY雕刻机投入的金钱成正比,花钱越多出来的效果越好。

网友:
不是用腐蚀法吧

网友:
不是蚀刻,可以看到刀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的雕刻机完全可以在金属上雕字,下面是DIY的雕刻机在钢上雕的图案,图案直径2厘米,深0.4毫米。
不过要注意一个问题:雕刻效果和你DIY雕刻机投入的金钱成正比,花钱越多出来的效果越好。
有点像是暗组的标志!

网友B:
网上随便找的图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感到好看就用了,呵呵。
刀路设计的还不是很好,底面雕的不是很平。

网友:
这种机器哪有?我想给ZIPPO来个DIY

网友C:
甩棍尾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甩棍尾盖?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上随便找的图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感到好看就用了,呵呵。
刀路设计的还不是很好,底面雕的不是很平。

这种要用大型的机子来雕刻吧,请问用什么刀来雕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不懂~应该刀够硬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要用大型的机子来雕刻吧,请问用什么刀来雕的是什么材料.

普通合金的平底尖刀,刀尖0.1,淘宝上一搜一大把的那种。

网友:
16楼的太漂亮了。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换个说法好像是“脸盆可否用来吃饭”? 当然可以啦!

呵呵,纯玩笑的,不要介意啊。

网友:
能刻铅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换个说法好像是“脸盆可否用来吃饭”? 当然可以啦!

呵呵,纯玩笑的,不要介意啊。

饭量要够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换个说法好像是“脸盆可否用来吃饭”? 当然可以啦!

呵呵,纯玩笑的,不要介意啊。

可以的...那叫盘菜...

网友:
不是蚀刻的,上面有刀的痕迹哦。

网友:
可以,强度足够的机器和刀

网友(2009-10-27):
新手拿分走人 闪

网友:
可以刻字 刀具合适就行

网友:
可以的,网上有专门的刻自刀

网友:
大部分雕刻机都可以在金属上雕刻,甚至钢或是不锈钢都可以。DIY的机器也可以,但一般的雕刻机不能用来铣金属。
雕刻的原则就是,只要刀具比被雕材料硬度高就可以。

网友:
专业的设备真口水!

网友:
肯定可以啦
都说了雕刻机了
电脑控制

网友F:
别自做聪明.小机机没那个能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自做聪明.小机机没那个能力的!

一般都是小机机

网友:
可能小JJ是吃软不吃硬的家伙,塑料、铝材有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