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舵机diy 初步研究--拆5v风扇电机

楼主(2009-03-14):
为了diy 无刷有感电机 用于高速锁尾舵机,花了18 买了个风扇电机,0.5a 的,准备拆解,看看能不能用于舵机。
有没有人探索过这个问题?

楼主:
原来的样子:

网友:
散热风扇电机? 舵机的电机需要双向转的

楼主:
继续拆,剪断!

楼主:
露出电路啦!我查查 是什么片子

楼主:
片子是b1862
和一个 1 f 1 看不太清,估计是霍尔

楼上:单项的原理了解一下,我再看看能不能改双向的

网友:
18元够买个舵机了

网友:
无刷电机据说不太好!我们学校里有足球机器人,原来都用无刷电机,现在都改有刷的了,原因是用无刷电机走位不准!

网友A:
还要买吗?到处都是旧的电脑里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买吗?到处都是旧的电脑里的风扇。。

电脑里不是5V的。

网友:
5V的很难买,玩车模的都知道用5V的做散热用呵呵

楼主:
继续研究单相电机。
原理:
无刷电机按相数分为单相,三相,四相,五相.常见的是单相和三相.单相电机的齿极数相对应,所以再换向时容易因永磁体的单边磁拉力而不能换向或启动时换向错误,导致反转,所以一般的单相电机都采用偏心气隙,即每极下一边气隙大,另一边气隙小.方便在启动时换向.它的换向是通过一个传感器来检测磁场变换来改变绕组的通电方向而改变绕组的电流方向.单相电机所配驱动线路简单,成本低,使用在机算机风扇电机等场合.三相电机以其运转平稳,效率高而在空调电机,风扇电机上使用.它的换向一般是通过二个或三个传感器来检测气隙磁场变换来改变绕组的通电方式完成的.近几年出现一种无传感换向结构,它是通过检测电机不通电绕组的反电动势过零来动作.为消除电机的齿槽效应引起,常用不等气隙,定转子斜槽等方法来解决.
按定子结构分为隐极式或凸极式.绕组采用机绕,机嵌或手工嵌线.在新的结构中,定子齿极改成拼块式结构,每极先绕好线圈在拼成一个定子结构.其最大优点在于节省冲片材料,槽满率也可以做到很高,缺点是线头太多,容易出错.还有种无槽式结构,没有定子铁芯,无铁芯损耗,电机效率高达90%以上,主要应用在小力矩场合.以三相电机为例,定转子极数常采用3:2或3:4,为消除齿槽效应,也采用分数槽,不过这也带来绕线或嵌线复杂.无刷电机的转速不在同极数有对应的关系,但一般情况下,高速电机极数少,低速电机(常见于力矩电机)极数多.

楼主:
初步看来单相的启动力矩小,不适合舵机用。
要3相的 有感驱动电路。
谁知道有什么好买的,便宜的,高速的 3相的便宜的有感的无刷驱动电路?
告知一下啦

网友:
用光驱电机,重新绕线

网友:
这种风扇上的马达是用霍尔原件的吧?

网友:
楼主不要做无用功了,两年前俺们就拆过风扇了…………

网友:
两相无刷,不适合模型用的。
现在无刷马达的价格也不贵吖,买一个比较实际一点。
除非你有特殊用途,例如450直升机改马达直驱,论坛里的某位仁兄就是自己DIY的,好像花了不少钱

网友B:
呵呵,DIY要讲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