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 450 电池(2200、11.1、 15~20C) 可以悬停多长时间?

楼主(2009-03-14):
您的 450 电池(2200、11.1、 15~20C)
可以悬停多长时间?
我发起个统计 明确一些 电池的标准:)

20个循环之后的悬停时间是~~请选择:
单选投票, 共有 105 人参与投票
0.95% (1)
10.48% (11)
1.90% (2)
3.81% (4)
13.33% (14)
39.05% (41)
22.86% (24)
7.62% (8)
0.00% (0)
0.00% (0)

网友A:
我一般飞6分半,单只电压3.8左右,也有飞过14分钟,单只电压3.3。(航线)悬停12分钟3.6。
“可以悬停多长时间?”我只能告诉你,能飞到没电。
为了保护电池,单只我建议放到3.7-3.8就可以了,不要放没电了这很伤电池。

楼主:
谢谢楼上补充 我没说明白。
我也是这意思 时间不是算 放的没电飞不起来的时间 那个时间没意义。
我说的也是 实际使用的悬停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飞6分半,单只电压3.8左右,也有飞过14分钟,单只电压3.3。(航线)悬停12分钟3.6。
“可以悬停多长时间?”我只能告诉你,能飞到没电。
为了保护电池,单只我建议放到3.7-3.8就可以了,不要放没电了这很伤电 ...

跟你一样,也是6分半。我的一块亚拓20C已经用了120个起落。现在还是很好用。

网友B:
单只放到3.3(带载)是最健康的放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只放到3.3(带载)是最健康的放电电压

同意,但是有的电池实在不争气啊。我一个新的花牌20C可以悬停11分左右,带载3.3保护,下来空载3.5。而另一个EMAX 15C,同样带载3.3保护,新电池就只能飞9.5分,下来后空载3.7。飞了50起落的后只能飞7分左右,还猛推油就红灯。下来后空载3.78V。明显是放电能力不行了。

网友:
飞多久和电调电机重量也有关系吧

网友:
和飞机调试有很大关系!

网友C(2009-05-07):
我的200V2  7.4V 800MAH直驱悬停13分钟以上
    450XL  11.1V2200  悬停2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V2  7.4V 800MAH直驱悬停13分钟以上
    450XL  11.1V2200  悬停23分钟

这还有科幻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V2  7.4V 800MAH直驱悬停13分钟以上
    450XL  11.1V2200  悬停23分钟

这个电池强!!!! 请问 机器配置,飞行重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V2  7.4V 800MAH直驱悬停13分钟以上
    450XL  11.1V2200  悬停23分钟

!!!!!!!!!!!!!!!!!!!!!!!!!!!!!

网友:
450XL是塑料机身的,全重可能就600多克。

网友:
我倒试过用7.4V 6600MAH的超重电池悬停(纯粹是为了给车用电池放电才干的 ),时间超过30分钟。不过这样只能悬停,其他动作都做不了,机机还不平衡头重的一塌糊涂。不过一口气飞30分钟真不是人受的了的。

网友:
我的4SA123,航线9~10分钟~

网友(2009-07-18):
所以能换的重件都换成轻件,能剩出很多重量。

网友:
不要依靠电调的欠压保护功能,电调检测到3S电池电压下降到门限时,必有一节电池已经欠压。我是隔段时间用平衡电量监测器在线监测,记下最早亮灯告警的飞行时间,平时飞行时预留2~3分钟在遥控器上设置倒计时,根据提示音及时更换电池。
如此,2200mAH、15C的3E电池充放电次数已220此,仍然能悬停不少于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