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罕见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9-03-14):
雷虎40
发动机
,从一开始用就出现全油门轰大油时进油管有一些气泡随油进入发动机的现象,先是拆开油箱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装上飞第一个起落正常,第二个起落开始又出现气泡,最后把油管全部换成新的,也还是问题依旧,进气管仍然有气泡,实在是想破头都想不出问题的所在!求助!!!

网友A:
油箱有問題.....密閉不良

网友B:
这肯定是有漏气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已经是第4次拆油箱了,本来是想全部换掉的,但是这个机身只能装细长型的,但是手头只有粗的,装不上,只好把管子全换了,油箱本身也检查了,要是油箱漏肯定会有油流出会有感觉,晕哦

网友C:
检查下油虑

楼主:
油滤第2次检查时就已经换了又大又重的了

楼主:
油箱要是在增压下应该是正压,要是漏气早就一机舱油了,只有出油管漏气才有可能导致气泡,但是这部分凭肉眼和手头现有的工具,我实在检查不出问题了,有没有可能什么地方堵塞,造成某部分负压瞬间增大,油在油管汽化成气泡,直接影响供油?

网友D:
先要区分是主由针和化油器一体的还是分体的.
一体的就是油箱油管接头漏器或油箱内加压管位置没在油箱最顶部.
分体的要看主油针前后是不是都有气泡,排除主油针密封O型圈处漏气,拧下主油针仔细查看O型密封圈上有无确损、裂痕、老化、弹性如何,可切一小接油管代换试之。

楼主:
是一体化油器,周末做了2个工作后有所改善,一是发现发动机架螺丝有点松震动加大,紧固。二是清洗化油器,发现化油器密封胶圈有些歪,更正。目前3个起落推油看不到气泡,停下来仔细观察进油管还有极少量气泡。已经不影响动力。。。

网友E:
如果其他地方都檢查過了沒發現異常,那油箱裡面的內管有沒有換成專用的細管? 若由箱內的吸取油管仍然使用粗管、加速時的震動會讓油管帶著重垂上下震動搖擺,這時候油管裡就會發現大量的粗氣泡

网友D:
把接重锤的管换成细软的专用管,用一个稍重一些的重锤。
还有我遇到过多次油管有裂缝、铝管有裂痕、重锤脱落等。

网友F:
跟修自行车轮胎的老大爷学学怎么找漏气的地方,他会告诉你:把油箱和油管儿都拆下来放水里,看看气泡从哪里出来!

网友G:
 仔细检查下油箱 包括各个接头 我在5irc回过一贴好象

网友H:
是震动造成的

网友I:
既然有气泡就必然有漏气,继续查各接头和胶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