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8出问题了,请厂家帮忙解决

楼主(2009-03-15):
昨天收到A8就第一时间充电试试看,谁知道平行头就一插上就 后来看说明书应该是里面的保险丝烧了.但是里面的保险丝都是两头焊死的 那怎样去换啊???请厂家帮忙解决!

楼主:
保险丝两头都是焊死的,不好换啊

楼主:
可怜我的电池啊

网友:
焊死的。。。。 不是吧。。。
不过要是保险丝坏了倒是可以买一个新的焊上(假如原来就是焊的)。
麻烦啊。。。。怎么不设计个卡子呢

网友:
强烈要求换成卡子的,我还正考虑买呢

网友:
我也有a8,保险丝怎么会烧的呢,你是不是电源电流太大了

网友A:
负极烧成那样,几个原因:1、  电压选择3.6V  4.2V不合适2、电流档不合适3、电池平衡充插头接线不合适4、厂家在造这个东西的时候哪根线接错了

网友:
我也有个A8  目前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烧成那样,几个原因:1、  电压选择3.6V  4.2V不合适2、电流档不合适3、电池平衡充插头接线不合适4、厂家在造这个东西的时候哪根线接错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充电器拿到手后第一时间就是看说明书,电压和电流都选择了正确的位置,至于那块被烧的电池已经在别的充电器正常使用了数十次了,可怜我的电池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充电器,暂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和南京那位师兄联系一下,让他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充电器,暂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和南京那位师兄联系一下,让他帮你看看

请问是那位呢???

网友:
把保险丝座整个拆下来.

网友:
我也在用,没出现问题啊~

网友:
和  周星星联系一下 啊!!慰问lz

网友:
厂家可能怕运输时掉下或时间久了氧化接触不好所以焊了,LZ测下输出电压正常否,过流或者短路才烧保险的!!

网友:
周一请与我及时联系,并告之我所购地点.QQ:6003191

网友:
总算看到开膛图了,和L6类似的设计

网友:
第一次看到内部,这A8的焊接水平实在是。。。零件没有一个是排列整齐的。看来需要培训一下焊接工了。国货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难受。

网友:
已经重新换保险丝了,其实A8用起来还可以的.充A123绝对是一流的

网友C:
想进A8,但怕平衡头的小铜片顶不久8A的电流。

网友D:
那就2A阿,不过8A充电真的是会发热,今天试过,但是很快~!!!

网友E:
安全第一。8A平衡头充电是拿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开玩笑。不要搞到后来连发帖子的机会都没有了。

网友F(2009-04-16):
UN-A6也是5A平衡充电哦!

网友A:
平衡头不能用现在网上买的一两元的那种,我现在用的是20#硅胶线自己做的平衡头,直接8A满负荷充电,用手摸没感觉到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