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架双翼KT,上下副翼需要联动吗?

楼主(2009-03-15):
如果需要联动的话,怎么连接呢(不会上图)?

网友:
当然需要联动了

楼主:
再怎么连接呢?

网友:
需要做联动,上下副翼中间的部位用连杆连上,保持同步即可

楼主:
请说具体些可以吗?谢谢!

网友A:
不需要也可以的,我都这样飞的呵呵,新手飞飞航线绝对够了,记住要下单翼切开副翼。上面不需要管他。不过你图里已经都割好了,没办法你那个只能做联动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也可以的,我都这样飞的呵呵,新手飞飞航线绝对够了,记住要下单翼切开副翼。上面不需要管他。不过你图里已经都割好了,没办法你那个只能做联动了哈哈

飞航线肯定可以,但是只有下机翼有副翼的话相当于是个下单翼机,做3d转动的话就不流畅了。

网友:
楼主如果是初学飞行的话,建议只用下翼的副翼;如果是初学3D的话一定要用联动,但是要先把摇杆的感度调低一点,适应后再慢慢加大。

楼主:
昨晚已经实现了联动,稍后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