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2K4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楼主(2009-03-15):
日盼夜盼它终于摆到我的桌面了,第一件事就把它卸了( 看3A的贴太多的缘故)

开机测输出最高电压185V

看一眼那个肥头电机

楼主:
先改一改电控板,先看看面板改造

写了测速恒速控制程序,手动调压,自动恒速(电压随转速变化自动加减)
主控电路限制最高电压170V,找了张PVC膜盖电路板

上四角四颗钉它就动不了了

上机效果

今天就到这里,装完测速和改完皮带再继续上图 ,先去逛机电市场了。。。。。

楼主:
 那转速100是测100HZ信号来的

楼主:
 补两张效果图

网友:
这也是数控么?

网友:
利害啊   佩服

网友A:
2K4到底是何种型号的机床(还有牌子),请教了。

网友B:
会编程,自己写程序,不是凡人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4到底是何种型号的机床(还有牌子),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编程,自己写程序,不是凡人那。

 坛里的都是我的师傅。

网友C:
2k4 ,依然坚挺!  幸亏不含增值税。

楼主:
引用 网友C:
2k4 ,依然坚挺!  幸亏不含增值税。

家里玩的,不大不重不贵

网友:
改得很好!
日后将所有2K4改造帖子整理编辑发行

网友D:
不用那么费事吧?我加个30块钱的数显表就解决你说的问题啊.启动时由低速上高速

网友:
都是电子高手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费事吧?我加个30块钱的数显表就解决你说的问题啊.启动时由低速上高速

 我的问题是自动恒速,就是速度不变.1秒钟响应,你那个改得很好,我也有参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