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个小平衡充,出了点小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3-15):
昨天刚在淘宝买了个emax的简易平衡充,下午5点半电池冲上了(绿灯亮了,太神奇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绿灯才开始闪烁(说明书上说,绿灯长亮是充电状态,绿灯灭充电结束,没说绿灯闪烁代表什么,汗!),本来以为再有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结果一直等到凌晨三点,还在闪,无奈下,只好睡觉了,早晨9点半起来一看,还在闪,只好强行给它断电了。我的电池是火狐11.1V 1600毫安15C,用电表量了一下电池,有一块电压是3.6V,其他两块是3.7v。1600毫安的电池冲了15个小时,请问一下这个充电器正常吗?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谢谢大家

顺便再问一下,看我的电池状态,充成这样是不是也差不多了,不影响使用和寿命?

网友:
肯定有问题。

网友:
出问题了啊!。没见过绿灯闪的。退回吧。或要求换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上也没说绿灯闪,只是说绿灯灭是充电结束,很诡异啊,呵呵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看我的电池状态,充成这样是不是也差不多了,不影响使用和寿命?

网友:
充了15个小时的电压还是3.6、3.7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啦,你换块电池再试下

网友:
特新插一下试试,可能有脚没有接触好,充电器就没有开充

网友:
换块电池再试下.

网友:
先要确定是否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闪的话一般是电池坏了

网友:
我朋友也曾遇过这个问题,后来莫名奇妙地又好了

网友:
哈哈 单片机程序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