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改锂电问题。

楼主(2009-03-15):
我有块锂电不能做动力电了,想改成控用。看到说得加两个二极管,我找到了IN4007,可以用吗?应该怎样连接呢?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可以用,把它串在正级输出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用降压么??
我直接装3S 11.1的电池。

网友C:
3S的充完电后的电压12.6V用的控上有点高,还是用二极管降压好一点.

网友B:
用碱性电池也要12V呢,不差那一点。

网友D:
偶是直接用3S锂电。个人认为12.6V不影响控的正常使用,控本身有稳压电路,一般情况下,电池电压不是高出很多伏就没有问题。

网友E:
我在家玩模拟器直接连电池 也没有二级管 没发生问题 我是6A的控

网友F:
不加。直接上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