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问题

楼主(2009-03-15):
请问各位FUTABA 10C 控两侧的VR(D)和VR(E)上下拨动钮是干什的用的?怎样使用?谢谢!

网友:
看FF9的说明书,应该是空中微调油门和螺距用的。在控里有个选项,需要选择这个功能打开才能用,不过一般也没人用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2009-05-04):
我把这个功能屏蔽了。

网友B:
说到这个我就生气,他根本掰不动,JR9X2比他顺滑不知道多少倍,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失望死,掰起来咔咔想。一用力还掰过头,真是气死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这个我就生气,他根本掰不动,JR9X2比他顺滑不知道多少倍,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失望死,掰起来咔咔想。一用力还掰过头,真是气死 了

同感

网友(2009-12-07):
引用 网友B:
说到这个我就生气,他根本掰不动,JR9X2比他顺滑不知道多少倍,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失望死,掰起来咔咔想。一用力还掰过头,真是气死 了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