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函道飞机(F35)。首飞炸机收场

楼主(2009-03-15):
一直在飞EPP 3D机,最近迷上函道,买了台F-35。昨天装好后,今天试飞。

起飞算是顺利的。但感觉动力不太够。全重795克,动力是70函道(2826),4S锂电,30A的好盈电调。

两次起飞都出现同样问题。很要命!

起飞离地不一会。失去动力,马达停转,打舵有效,飞机就重重的摔下来了 。

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70上2836 电池用14.8v 应该很暴力 不过还要看你涵道的桨螺距大小

网友:
哎呀~可惜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调A数小了~保护了~

网友A:
进气口太小了,在函道口附近开些隐形口,增加进风量。你的问题是典型的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气口太小了,在函道口附近开些隐形口,增加进风量。你的问题是典型的失速

不是失速。是电机完全停转!

网友:
可能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我今天也把我的歼十给摔了。

网友:
过载保护了 建议换大电调

网友:
电调太小了,超限保护了吧,4S锂电啊,30A怎么都玩不转的,汗~~~~~~~~

网友:
30A不够,没冒烟就不错了

网友:
恩,很明显电调太小了,直接就保护了。lz还是先补习一下电池,马达电调的搭配吧。
一般电池的放电能力是容量(h)*放电C数,马达出场都有说明负载工作电流(超过这个数值马达就有危险),电调标的值是指电调可以稳定输出多少A的电流。
lz是4S 14.8v,暂时把马达看成纯电阻电路用马达的负载电流算一下此时大概会有多少A的电流。
所以一般搭配要求电调>电池>马达,但是差值越小越好。这样就能保证重量的前提下保护电池和马达还有电调。

网友B:
不是电调的问题,是电池放不出来那样大的电流,直接的问题是电池的放电系数C太小了,应选择更大一点的电池。表面是电调保护了,就是电池没电或者电池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调的问题,是电池放不出来那样大的电流,直接的问题是电池的放电系数C太小了,应选择更大一点的电池。表面是电调保护了,就是电池没电或者电池太小了。

楼上说得对!你换用25C以上的就没事了!

楼主:
晕了。不会吧,4S 20C的电还飞不了F35?

网友:
应是30A电调小了,如果用它配64MM涵道3S锂电还凑合,换更大的吧!

网友:
弄个60A的如何?

网友:
如果不是电池本身的问题(确定他是好电池),那就是电调太小了,我原来用过18C的电池飞64涵道没问题的

网友:
电调小了是肯定的

网友:
试试 60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