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火狐的电机和电调是否可以用在EPP飘飘机上

楼主(2009-03-15):
我是纯菜鸟,原来自己有火狐,飞机出掉后剩下
电机
和电调,火狐的外转电机(好像3000多KV)和好赢10A电调,想问问这个能不能用在EPP飘飘机上,如果行,给推荐一个型号。最好是能适合菜鸟的,飞的很慢的机。谢啦。

网友A:
电机和电调不要时,给我啊?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哈!
KV值太高,直驱肯定会有问题的。

楼主:
哎,看来这个电机只能想办法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