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孵化接收机处理芯片型号

楼主(2009-03-15):
哪位大虾知道西安孵化接收机处理芯片型号呀?
我的接收机油门通道坏了,其它通道工作正常。
想换个处理芯片看下能否修好!

网友A:
关键内部程序你不知道,把遥控器里的第六和第三通道的线互换一下就可以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B:
3个芯片
1,TA31136 信号接收
2,164(74HC164) 最大支持 8通道
3,324(LM324) 信号放大
可以参考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2642
电路原理差不多,就是外围元件多谢,放大器用的信号不一样。主芯片一样。

楼主:
多谢楼上两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