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拍摄像头被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3-15):
关于
航拍
摄像头被干扰的问题.........
航拍最烦躁的就是有干扰源
有外界的
也有机器本身的
一般来说
机器本身的干扰源有那几处咯?
电机
电调??
用锡箔纸包裹摄像头
会有帮助么??
有知道的说说看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5844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视频中哪里有干扰? 没发现啊.

楼主:
图像很模糊了
摄像头在手上很清晰的....

网友B:
那不是干扰,是摄像头对焦的问题

网友C:
楼主太菜
你的摄像头没干扰,而是对焦的时候对的距离过近,造成“微距”效果
你把摄像机对准10米外的物体,调整好焦距,就可以远近通吃了

楼主:
可能没有表述清楚...
我录了不少段
其中好几段飞行时很模糊
就想上面的视频
降落后就非常清晰了
对焦不清楚
这玩意是自动对焦的....
原来拍摄被干扰
波纹很严重的
没放上来

网友D:
看视频,还是对焦问题,自动对焦不要用。另外请把你的器材情况说一下,摄像头还是摄像机!你不说,大家不知道,为了帮你还地先跟你猜谜。
直机和固定翼不一样,有时直机抖的比固定翼厉害。

网友A:
有可能是震动导致的,试一下减震措施.

网友E:
用的啥JJ啊,没用云台吗

楼主:
中午再试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摄像笔
640×480
320万象素
20g
据说有30帧
感觉达不到这个数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看看地面上的情况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6000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地面上确实比较清楚
飞行时就这样了..
比昨天的清晰多了
但是图象就...
这是为什么咯....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6000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今天风比较大
最后一次还炸机了...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6000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这里头还有点学问!

楼主:
飞了两天,似乎找出点道道了
黄昏拍摄的,都不清晰,有点像没对准焦
正午拍摄的,清晰度不错,可惜画面有条纹。。。象是被干扰...
照理说都绑在尾平衡翼上了,应该难以干扰呀....
这是何故???

网友A:
cmos就这样,反应慢,有水波纹,想要效果好,换CCD的

网友F:
感觉也是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
今天终于发现问题了
震动.........
脚架震动
摄像头绑在脚架上的..

网友G:
云台到底干嘛的,再去查查。百度百科里说的好晕。太专业了都不能大众化一点,我去多读几遍。

楼主:
调了两天机器
今天终于拍出清晰一点的片断.......
可惜升降舵螺蛳滑丝了
差点出事故....

网友F:
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