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带锯片不如薄的耐用

楼主(2009-03-15):
得伟带锯由于带盘小,原带锯片厚度是0.35mm,使用淘宝买的0.65mm厚的锯片很容易断,今天细看了一下断锯片有多条裂痕,估计太厚不耐疲劳,有谁也有这感觉?

导轮偏角不是很大

导轮偏角不是很大

网友A:
我买的那条机器带来的一直在用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那条机器带来的一直在用没有断。

后来我换回原带一直用,现在还没断,开始很多DX也说厚的好?

网友B:
厚的不易跑偏,薄的省料兼阻力较小。
估计是焊口质量差吧。

网友:
我的有这现象~~
刚拜回不久就断了~~

网友:
问题是薄的没处买呀,凑合使吧

网友:
是啊 我也是同样问题  带锯条都消费不起了

网友:
轮盘的直径是多大?是不是因为直径小不能用0.65mm的带据条?

网友C:
金属疲劳所致,轮盘直径较小,锯条较厚要降低转速,不然会很快疲劳,立式带锯的轮盘很大所以线速度可以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的不易跑偏,薄的省料兼阻力较小。
估计是焊口质量差吧。

裂痕都不在焊口,焊口质量应该不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疲劳所致,轮盘直径较小,锯条较厚要降低转速,不然会很快疲劳,立式带锯的轮盘很大所以线速度可以很高。

我估计也是因为轮盘较小锯片较厚所至

网友D:
轮盘外圈黑色的一层是橡胶的么?
裂口全部是从齿沟的地方开始的么?也许是另外一个原因,齿是交替的向两侧歪出的,如果和轮盘或导论硬接触,会受力的作用使齿沟的位置受力最大因此从这里裂开.如果轮盘上接触的是橡胶层会有一个缓冲,那么想办法在导论外面也加一层胶圈,是不是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轮盘外圈黑色的一层是橡胶的么?
裂口全部是从齿沟的地方开始的么?也许是另外一个原因,齿是交替的向两侧歪出的,如果和轮盘或导论硬接触,会受力的作用使齿沟的位置受力最大因此从这里裂开.如果轮盘上接触的是橡胶层会 ...

轮盘外是橡胶的,经过导轮的带锯片从图上也看出并非急转弯呀 ,但换上原装薄锯片就耐用了

网友D:
锯齿是不是在导论的小轴承外圈上滚过?歪出的齿受力,能不能让锯齿不接触导轮,只让锯条平整的部分滚过导论。这样可能就不会裂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齿是不是在导论的小轴承外圈上滚过?歪出的齿受力,能不能让锯齿不接触导轮,只让锯条平整的部分滚过导论。这样可能就不会裂口了。

锯齿在导轮外面呀,并不接触导轮

网友D:
那就不懂为什么都是从齿沟的地方开始裂起了,似乎是应该和锯齿有关,如果是因为轮盘小裂纹的开始处不应该都是集中在齿沟的地方.中间或另一边也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懂为什么都是从齿沟的地方开始裂起了,似乎是应该和锯齿有关,如果是因为轮盘小裂纹的开始处不应该都是集中在齿沟的地方.中间或另一边也应该有.

齿沟有导裂作用 ,就好比玻璃刀在玻璃上划一条痕,受震动后从痕迹处裂开

网友E:
应该和锯条的材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和锯条的材质有关系

也与厚度有关吧?

网友F:
偶偶分析是开偏齿时留下的应力造成,孕妇退火一条后果不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偶分析是开偏齿时留下的应力造成,孕妇退火一条后果不错喔。

孕妇应该给大伙说说呀 ,三条五近来少上坛了

网友G:
我的薄锯片锯出来的锯路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薄锯片锯出来的锯路惨不忍睹

导轮离得太开 ,另外D个导轮滑轨调节范围大些可能好些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看国外的视频可以用带锯切切木皮,导轮调到最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国外的视频可以用带锯切切木皮,导轮调到最近了

那种是木工带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孕妇应该给大伙说说呀 ,三条五近来少上坛了

潜水而已 天天到
又发现新欢,钱不够要出旧爱(C-0628)在你这里偷偷要喝一下 。。卖。。卖。。心肝。。。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潜水而已 天天到
又发现新欢,钱不够要出旧爱(C-0628)在你这里偷偷要喝一下 。。卖。。卖。。心肝。。。喽。。。。。。。。。。。

变形金刚?上图呀 ,看看0628长啥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形金刚?上图呀 ,看看0628长啥样?

变形金刚不出的 0628和孕妇的一样,你要的话称斤就OK

网友I:
发现啥了,让大家也开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形金刚不出的 0628和孕妇的一样,你要的话称斤就OK

呵呵,你有2个床?我要那么多床怎用?

楼主:
0618还是0628?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发现啥了,让大家也开开眼.

大一点的C-0632

网友F:
引用 楼主:

0618还是0628?

是0628.。。。她是用吊车吊地,0618是用人抱地,大概是你的2K4十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0628.。。。她是用吊车吊地,0618是用人抱地,大概是你的2K4十倍重

开工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工厂

发骚是要升级的,我断言不久你就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骚是要升级的,我断言不久你就要升级。

DIY玩不可能搞几个大床放家里吧?

网友:
只要3条5给的价格能到3A的心理上限,3A一定要搞机个大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