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二手市场掏了只传说的录像机电机??

楼主(2009-03-15):
今天逛二手市场不经意看见的,只有一只,第一感觉是看见了宝贝,二话不说10元没有还价买下来了,看图,各位老大看看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什么

注:卖的是个中年的阿婶,聊了两下还不错,这个东西用得着的话下周去碰碰运气买它一堆回来

转子直径65,轴径3.5,露出来的部分20
定子24极的,直径58左右,硅钢片是7层的,厚度大概4左右

帮忙看看可以用来做些什么

楼主:
芯片上的字是LB1980 9MCU     ,熟悉这东西的朋友指点一下,看能否用那个插头让它转起来

网友:
这个是有感无刷吧。直接改绕成无感的好了,用电调驱动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要用来玩飞机估计要改改才行。

网友A:
3-5元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元
OK

一时高兴充混头脑了

买的时候还跟那个阿婶聊了一下,说还有好多没有拆,特意还要了个电话,可以打电话过去问有没有 需要的朋友可以顺带帮忙买一些
飞机已经好久没有碰了,最近比较好些机械的小玩意,多搞几个估计搞个无刷主轴应该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改转子要用钕铁硼磁钢,转子最好用铝做一个外圈,再把铁圈卡在里面,再占磁钢,这样电机轻些。最好用2个铁芯叠在一起,一个少了点。

楼主:
中间白色的是皮带轮,外壳是两种材料的?? ,敲了一下,中间的是铁,外边棕色的圆声音有点像瓦片

请问一下wsllm,这情况要怎么改,具体怎样绕线(以前只绕过铃铛),多粗??磁铁多少?转子可以找个师傅车,不过散热孔好像难做,还有铁圈干什么用的,这方面你比较专,请教一下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转子太重,磁力不大。
http://www.powercroco.de/24N22P.html

网友:
好像叫主导轴电机。

网友:
控制录像带带速的

网友:
你让中年阿婶睡不着了

网友:
搞450直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定子呢??3元买个转子

我这个还带完整的电路,上面的零件应该没坏,研究一下那个电路板,看看这几天能否让它转起来,旁边的那个X300的东西用来测速的还是??

网友:
3元=转子+定子+2个小轴承+完整的电路

楼主:
可惜没有想要的硅钢定子,等于白搭

今天试了一下,右边的插头左上角接上12V,右上角两个接地,左下角接5V电,就能转了,可惜最后不小心短路了一下,芯片烧了

不过至少证明了这块板本身还有利用价值

网友:
LS的MS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