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自己画图制作一艘快艇

楼主(2009-03-15):
在坛子里潜水有段时间了,对制艇知识有所了解。
前段时间自己画图做了艘快艇,发上来给大家点评一下,谢谢!
动力是:
新西达的2217无刷3500KVA,电调40A ,2200毫安11.1伏。
昨日试航发现以下问题:
1. 油门只能开一点,开大了船就会严重侧倾;
2. 船的操控反向太灵活了,是不是因为舵面太大了;
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船小,上无刷的话动力太大,反作用力也就大,这船就用有刷380差不多了
舵可以换小点的,
总之,感觉船小了,这样的配置肯定侧倾厉害

网友B:
再下点功夫!
在船旁左/右加水骨
动力大,,了浆也大,,軸角也变大,,船軸角度太钭了,10-12度就最好了

网友C:
你的船太窄了,相对而言,桨大了,因此产生的扭力也很大,所以船倾侧
而且,你船上的建筑物也太高了,重心快到甲板上了,能稳么?
至于船的操控太灵活,原因不是你得舵面太大,而是你的遥控没有大小动,是你的动作太大了。
想快,就不能这样设计,特别是全浸桨,先看看其它关于FSR-V或者FSR-O的贴子吧,下次你应该会做得更好

网友D:
目前买船壳配件组装船模风气日趋强烈,楼主敢于自己设计并制造战船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建议电机改为2040或2208,两千多KV值,2208比较实惠,电调30A,加水冷,电池2S,转速在18000转以内开始调整,桨直径25--28MM,建议自制,做成窄叶桨.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大哥指点,小弟谢过了!
第二艘一定会吸取上述意见的

网友E:
2208 KV2600 也可以做船的动力吗??
那么怎么连接水桨呢??????能连的话,3S电池, 20C 速度能过50吗?
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D:
2208上50是不可能的,这种小船上30应该没问题
2208用支架前置那种,

网友F:
:loveliness:
让我想起我地第一条DIY船.

楼主:
第二艘艇制作中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4731&page=1&extra=page%3D1

网友G:
木材的比较好加工,就是强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