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10这类带“鸭翼”的飞机如何设置“混控”?

楼主(2009-03-15):
如果副翼设置成飞翼混控,那鸭翼就只能放到别一个遥杆上,就成了 “土星手”

该怎么设置方便呢?
麻烦设置过的高手分享经验。
如果能以 天8天9 为例,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副翼设置成飞翼混控,那鸭翼就只能放到别一个遥杆上,就成了 “土星手”

该怎么设置方便呢?
麻烦设置过的高手分享经验。
如果能以 天8天9 为例,那就更好了

为什么要把副翼设成飞翼模式?如果你歼10鸭翼会动的话。

如果你的鸭翼只是上下动,那么仅是升降舵的功能即可。
1、6襟副翼混控,2、升降(鸭翼)。

如果你的鸭翼既能左右差动,又能上下联动,那么完全可以用“V”型尾翼模式(滑翔机)。
也就是1、6襟副翼混控,2、4“V”型尾翼混控控制鸭翼,这个功能FUTABA的FF9上有专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