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刚到家 请教???

楼主(2009-03-15):
V4刚到家 还没敢飞 大家不要笑我啊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 。 这个怎么玩啊 遥控的两个摇杆分别是管什么的啊

网友A:
右侧的小板杆是起飞 降落的油门 ,左边板杆是控制前后飞的,左边板杆的左右是飞机机身掉头的。。 我也是前几天刚买的 ,一给油一下撞树上了 又花了100多买配件。。。你要有继续花钱的心里准备啊

网友B:
LZ放心,没有人会笑你的,大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从什么都不懂,然后一点一点的了解进步、、、、、

网友C:
.....第一次玩一定要先模拟器!!!!我刚买回来是以为像普通玩具一样,没试模拟器,结果第一次飞只是动升降杆,别的杆反不熟悉,反应不过来,基本没有用,第一次就是这样用完了电,接着就玩模拟器- -,第二次飞操作才反应过来.(勉强)

网友D:
第一次不要在家里客厅练手。
选楼后小区开阔无风地段 ,先从蛙跳开始找感觉。知道基本的操作感觉后可以尝试离地悬停。要敢于离地半米,贴地飞行很不稳定的。因有地效干扰。悬停后要注意一下杆位 然后用微调调整。
注意 电池变红灯闪烁就要停飞充电 ,不要让电池过放电。

楼主:
我会了 但是跟说明书上的不一样啊 我的左摇杆是升降 机头旋转 右摇杆是前后 左倾右倾 跟楼上说的也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会了 但是跟说明书上的不一样啊 我的左摇杆是升降 机头旋转 右摇杆是前后 左倾右倾 跟楼上说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F:
2楼是mode 1,ls的是mode 2。直升机就用mode 2好了

网友G:
模拟器 要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