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EADU的尾巴

楼主(2009-03-15):
SCEADU EVO 版,尾浆夹的情况用过的人都知道,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旷量。大部分飞过的人都说转起来就好了,开始我也这么想,HIROBO的工艺水平不至于这样,一定是有原因的。尾浆转起来以后,自然甩直了。但实际飞行中我根据体验分析过了,这个旷量绝对是会带来影响的,尤其是失速倒转,尾巴转的不顺,中间像被卡了一下。FREYA的尾浆就好很多,基本没有旷量,401+9254就能有很好的表现。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图通过某些方法改进一下。我考虑过使用亚拓600的尾浆,但是亚拓的尾浆没有球头是铜套,要换就要连蟹爪一起换,而这样有会扩大换部件的面积,最终可能是尾波形总成都全换掉。不知道SCEADU有没有金属尾浆夹的升级件,不过估计也是天价(HIROBO的东西只要是金属的就是天价)。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牌子的尾浆夹能混血一下的。

楼主:
有这个想法,只是FREYA的尾中联+尾浆夹要大一些,就是尾浆的旋转半径就大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A:
很多东西你参试做一下就知道了,很多零件虽然不同厂牌,但是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东西你参试做一下就知道了,很多零件虽然不同厂牌,但是都可以通用的。

对对,我就把汽油机的尾巴和freya的混在了一起,一样用

网友:
直接換上FREYA的尾中联+尾浆夹 就可以了
原裝也是這樣改的
新版本的 evo swm 都是這樣
大了沒問題的,用回 85mm尾槳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