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这个东西用什么工具拆

楼主(2009-03-16):
有两个缺口的这个东西不知道学名叫啥,就叫螺栓吧,与带有内螺纹的主轴拧紧,作用是固定带有触点的电木板
用尖嘴钳子插在缺口里拧不动,应该是有个专用工具,请高人指点到底是啥工具

照片

网友:
就这么个东东
不过有正丝有倒丝

网友A:
楼上的工具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用节小圆棒车一个合适的内圆,然后打上两个(一个也可以)销钉就可以啦...我原来也这么干过...就是那个销钉不找正..老实打歪了...

原来LS的LS的工具是用来拧这个的...

网友:
用扭手表后盖的卡子,一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工具叫什么名字啊

钩形锁紧扳手。不过凹进圆盘端面过多就无法使用了。

网友:
钩头板手,修摩托的常用到,卸卡盘,装卸铣刀都常用

网友:
角磨扳手

网友:
用尖嘴钳子插在缺口里,在用扳手拧钳子。

网友:
麻烦,找个铜棒沿径向方向敲下来

网友:
修自行车的那理就应该有这工具,半圆形的一个钩子,头上有个直角钩。

网友:
用冲子和手锤冲一下就可以松开了

网友:
如果不是很紧可以用报废的游标卡尺

网友(2012-12-10):
用尖嘴钳子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