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电磨好啊还是吊磨好啊,用过的弟兄给个建议

楼主(2009-03-16):
家里原来的垃圾电磨彻底挂了,懒的修了,想找个接班的,但是买吊磨和电磨有些犹豫,主要是不知道具体差异到底在哪
电磨配软轴和吊磨到底有啥区别!!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我看吊磨的好处:你将它封闭起来,会大大降低噪音的。但是,精度和扭力可能要差一些。

楼主:
这个是我查到的电磨套件  http://store.taobao.com/shop/xsh ... m?checkedRange=true
吊磨单件,带脚踏调速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e14a75a34d56.jhtml
吊磨的夹头是象钻夹头一样可调的,电磨的应该不是,
请大家帮忙参考下,到底哪种好用些,另外帮忙推荐下品牌!!谢谢

网友:
看看功率就知道了。

用途不一样,吊磨力气小。

网友:
电磨我没用过,我有吊磨感觉还不错.长时间用没有发烫的现象,只有点毛毛热.

网友:
现在很多电磨也是用的钻夹头,我才买了一个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贴。

网友:
买可调速的电磨或砂轮配软轴比较好...
搜了一下, 有这几种软轴: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e619e703ba1d.jhtml

网友A:
我用臺磨,旁邊有軟軸出的那種,,,,,很不錯,就是愛斷軸

网友:
LZ前买的坏了 那就一种试试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臺磨,旁邊有軟軸出的那種,,,,,很不錯,就是愛斷軸

用了软轴速度不要高于25000转, 这个数据在Proxxon套件上看到的, 其他牌子的就不知道了...
控制在20000转以内好一点...

楼主:
继续等结论!!!

网友:
不论电磨还是吊磨只要是用钻夹头的就好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taobao上的便宜货精度有保证么?博世牧田的都暴贵...

楼主:
顶起来,继续请教!!!!!!!

网友:
我掏宝上的便宜电磨,发热严重,只能凑合用。
见过工业用的掉磨,很不错,就是价格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