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800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2009-03-16):
我发现我的pg800有这样的现象,不知道正常不。
锁尾状态,飞机静止放在地上,打一下左或者打一下右,尾推移动到右边或者左边不动,但过一段时间后,尾推会自动回到中立点。
同样现象,因为我的设的中立点没有完全设好(即非锁尾也能悬停不动),在飞行悬停时,锁尾状态下,飞机能锁住尾巴(控感度大约30),但每过一小段时间,飞机会突然逆时针转20度,转动后又能自动锁住。感觉就是突然回到中立点。
飞机是sjm215,尾舵机是ssd110,控是天8,接收是assan 6通2.4g模块

gu318同志有这样的回复
天八用的阿尔舍的2.4G模块和FUTABA FF9用的一样,我FF9用的阿尔舍2.4G套装和PG800在飞行中锁尾模式也会摆一下,然后自动锁尾,做个替换法实验,换了PG800和阿尔舍的2.4G接收故障依旧,换FUTABA401,没有问题,再用FF9原配的PCM高频头和PCM接收试PG800也没问题,最后用JR的控、阿尔舍2.4G JR用的模块试2.4G接收和PG800,也完全没有问题,我的结论是FUTABA系统的阿尔舍和PG800不兼容。

网友:
可能尾舵信号有短暂丢失

网友:
LZ跟我的情况一样,我用的是JR  9X2+ASSAN2.4高频头   ASSAN6通接收。 PG800+DS420   飞EP200
悬停的时候是锁尾状态,尾巴会突然向右甩一甩,大约每隔几秒钟就甩一次,但我的朋友用我一样的设备,就不会发生此情况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靠 我的2801  陀螺COLCO的GY400 也有这现象

正在考虑把天九换上试试,或者陀螺移动位置远离马达

网友:
 吓人啊 我的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问题一模一样 ```用设置卡吧

网友:
问题一模一样 ```不知道咋搞  现在卖了设置卡  还没认真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飞EP200悬停的时候是锁尾状态,尾巴会突然向右甩一甩,大约每隔几秒钟就甩一次,......
...

  皮带想跑出来了。

楼主:
我们通过替换法测试,得出的结论是assan F系 V2的高频头与pg800有这样的问题,v1的没这个问题。v2用在其他陀螺上也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不是陀螺的事了

网友(2009-04-25):
引用 网友A:

  皮带想跑出来了。

不是皮带的问题,我原来还以为振动所引起的。后来我把所有能换的都换过了(包括主轴,横轴,尾轴,皮带,大桨)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