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速达电机安装索头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打算给mono更换飞速达2858 4122kv电机,安装索头发现电机出轴没有凹槽,
1、直接拧紧索头顶丝能固定好吗?
2、还是用锉把出轴锉出一个平面?轴的钢口看起来很硬。。。
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好方法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我的一开始顶丝能固定住,后来被我拆上拆下多次后,就再也咬不住了。后来我用小电磨加小砂轮将轴打平,很好用的,3分钟搞定。昨天我刚打磨了一个轴。

网友:
尽量不要挫,非常容易挫坏了。
直接上,然后用螺丝拧紧,上点儿螺丝胶,问题不大。

网友B:
索头精度好可以不用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头精度好可以不用开槽

我用的是etti索头

网友C:
因为我用的是飞速达的电机,有专门为这个电机设计的锁头。

我有适用这个电机的锁头,明天贴图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适用这个电机的锁头,明天贴图给你看看。

我需要的索头,电机轴3.17,软轴3.2mm,麻烦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开始顶丝能固定住,后来被我拆上拆下多次后,就再也咬不住了。后来我用小电磨加小砂轮将轴打平,很好用的,3分钟搞定。昨天我刚打磨了一个轴。

电机轴已经用砂轮和小锉打磨完成,效果还好,谢谢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MONO,飞速达2858,KV4122
实验结果是,3S锂聚,快,跑到第五圈炸转子
3S锂铁,没速度,降压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