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锁尾模式,尾巴就高速抖动!

楼主(2009-03-16):
GP750+DS520锁450,不开锁尾就没事,一旦开锁尾模式,尾巴就高速震动,不知道什么问题,希望大大些帮忙一下!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是不是尾轴弯了,或者尾浆虚位大了,好像都会遭成这样,不过我也是新手,呵呵,这些仅供参考

楼主:
尾轴换的新的,是YT的,皮带也换了新的。尾推有些虚位,但是把螺丝上紧就好些了。
好像尾轴的滑轮有些虚位了,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上下还是左右啊?

网友:
大浆和尾桨有双桨吗

网友:
楼主,明确告诉你,你的机机肯定抖的超过了GP750的承受范围,尽量减少机机的抖动。

另外GP750下面的双面胶用稍微厚一点的。

最后只能感叹GP750不抗震了。

楼主:
7楼的兄弟方法不错,试试,谢谢了
尾浆双桨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 大浆没有双桨,麻烦拖鞋哥解释一下
尾巴是左右抖动,速度很快,固定拉杆的螺丝都抖松了,还用了螺丝胶。。。

网友:
感度降低点试试

楼主:
没兄弟在给电意见啦?
那我只有明天去把整套尾波全换了~~~再不行就换GY401了

网友:
尾旋翼连着尾桨夹做平衡!

楼主:
尾轴的滑轮有虚位,用手摇,能明显感觉到尾轴有1毫米左右的晃动,是不是她引起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的滑轮有虚位,用手摇,能明显感觉到尾轴有1毫米左右的晃动,是不是她引起的呀?

如果用山寨版的机器,有这可能。以前我用GL的东西,就是1毫米的晃动,怎么都调不好尾巴。后来买了YT的,几分钟就调好了!
现在,几个关键零件我铁定不买山寨货!纯粹白花钱!

网友:
先降低感度至不抽风为止。

网友:
可能是感度太高了,调低点试试

楼主:
感度调了,还是抖得厉害,因为幅度不大,而且是高速震动~~
尾波箱是山寨的。哈哈
估计就是这问题了,明天去买个YT的算了,这问题把我搞疯了。。。

楼主:
谢谢楼上楼下的各位大大了~~

网友:
那你再调下螺距,太大了也会的。

楼主:
楼上深海潜水员~~
今天去买了个YT的尾波箱,用手摇摇,确实没有虚位的说。。 明天试飞

网友A:
希望LZ能解决问题,因为我的JJ也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