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新手选发动机(转)

楼主(2009-03-16):
发动机是模型飞机的心脏,直接影响着飞机的飞行性能。一台好的发动机,不仅应具有外观好、马力大、重量轻的优点,还应具有容易起动及调整工作状态稳定,这样才能使外场飞行工作顺利,提高飞行效率。
 挑选一台新发动机,由于不能通过试车去了解其性能,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去挑选发动机的优劣。首先要从外观审核一下发动机,一般质量好的发动机外观制作得很精细,而质量差的发动机多数比较粗糙。其次,发动机的气密性最为重要。发动机的气密性越好,拉力越大。气密性差的发动机不仅拉力小,飞起来的剩余马力不够显得飞行困难,而且还会因吸油性能差等原因造成工作不稳定,出现难以调整以及空中容易停车等现象。当你拿到一台新的发动机时,先要转动一下主轴,看看是否可以灵活运转,越是运转灵活的且转动惯性大且平滑无声,则说明该发动机的加工工艺细致,摩擦阻力小,同时可为气密性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接下来,拧上一个热火头,或用手指堵住气缸头的热火头孔,保证不能使它漏气(注意气缸和其它部位也不应该漏气);用手转动主轴(最好能装上螺旋桨)看看压力是不是很大,再看看排气口的活塞与气缸之间冒出的小气泡是不是很多;如果压力大,冒出的气泡少甚至不冒气泡,说明这台发动机的气密性非常好。只有灵活性和气密性同时具备的发动机才能具有良好的性能。

 国产发动机的价格便宜,但加工工艺粗糙,而且材质较差,寿命短,性能指标往往达不到技术要求。因此使用国产发动机更应该注意好好挑选。由于国产发动机的活塞、气缸等材料质地较软,摩擦损耗大,所以在挑选时可有意选择活塞与气缸配合稍微紧一些的,但在磨合期间要进行合理的磨合。每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使用国产发动机在外场飞行时,要防止吸进砂粒尘土。主轴不要猛烈地碰撞,以免造成变形影响转速,同时,为了弥补发动机马力不足的缺点,热火头可选择3号的(不使用甲烷油的情况下) 另外,还应注意用在遥控模型上的发动机应有可控变速装置的汽化器,不要购买用在其它项目中固定风门的发动机,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 发动机大小一般按工作容积决定分类,单位有英制和公制之分。但工作容积是相同的,例如,按英制单位计算的20级发动机,公制单位约合3.5cc。初级教练机上使用20级和25级(4cc)比较理想。

 目前国产发动机是由深圳生产的三叶牌发动机和上海生产的CS发动机居多。尽管因技术和加工工艺及材料原因,国产发动机不如进口的质量好;但如果注意挑选和保养,国产发动机的性能也是不错的,况且它的价格要比进口的低得多,比较经济;因此我国航模爱好者使用国产发动机的还居多数。

 在我国出售的进口发动机,日本生产的oS牌发动机占多数,且性能好,尤其是使用寿命长,往往一台小发动机经过几代航模队员的使用,仍能很好地工作。目前在小级别的发动机中,要数OS2O/25 F P型的价格低一些

楼主:
看(转)

我推荐推荐深圳三叶公司生产的四冲程空模发动机FT160AR,它是双缸带涨圈的,气缸容积:12.8ccx2,缸径:26.50mm,行程:23.20mm,输出轴功率:2.2kw/8,000rpm,实际转速:2,000-9,000,重量是1265g 。
它的性能优良,尤其是使用寿命长,价格也相对较低一些。
如果您还想具体了解这款发动机的话,可以登陆“http://www.sanyemodel.com/html/ss.htm”,哪里有详尽的介绍。:)

网友A: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级别很高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

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级别很高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

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比较芙蓉

网友:
发动机好坏主要看使用者的,调节好,保养好,国产的也不差到哪里去,毕竟也就那几件东西,新手建议还是买OS等进口引擎,毕竟国产的要调校,比较麻烦,一个主油针和一个小油针,真会把初进者气得不玩了的情况~!~!~!~

网友:
- -!
我其实也认为国产的不行,上次去实习(其实就是被学校骗去卖给加工厂了),做惠普笔记本的散热器,蛤蛤4次质量不合格,还没出口就被拦下来了,他们只要产量不要质量,2条加工线每天8000到13000的工作量,你觉得这种速度能合格吗?全部被富士康公司拦下来,最后富士康公司派技术员来监督才搞定那一批货。

网友:
错了,是一条加工线,还扣我们的工钱。垃圾啊~
台资企业千万不要去!

网友:
买OS的就不用调校了吗???

网友:
文章比较早,应该是早期航空模型杂志上的,2002年以前的文章

网友:
对于大部份的模友来讲,发动机撞坏的比磨损报废的多呀!

网友:
确实撞坏的比用坏的多!

网友:
国货。洋货。??????????个人坚决支持国货。。其实差别没有哪么大

楼主:
还是支持外货吧,差别有哪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