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做电调水冷,吾知效果如何?

楼主(2009-03-16):
转贴高手做的电调水冷

网友:
效果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是电脑CPU的水冷吧!这水管可粗许多!

网友A:
个人始终认为如果水冷不和功率管的金属部份接触效果不大。

网友:
都不错 就是太重了

网友:
试下就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始终认为如果水冷不和功率管的金属部份接触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始终认为如果水冷不和功率管的金属部份接触效果不大。

電調的貼片mosfet的金屬部分已經焊死了

网友:
那电调浸在变压器油里就好了

楼主:
看到有高手这样DIY电调,就是吾知透明距用什么东西?

网友:
CPU的水冷头全铜的,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