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柴电潜艇的排气管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2009-03-16):
请问柴电潜艇的进气和排气管在什么位置啊 ,是在舰桥还是在 其它什么地方??望各位大侠告之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回答啊?

网友:
不太清楚!

应该在舰桥吧!因为柴油机只在水面上才用的,下潜的时候都是用电的!
电影里都是这样的!

网友:
舰桥 在潜望镜深度是可以用柴油机利用通气管航行的

网友:
鸭嘴

常规潜艇水面航行,柴油机出气口在指挥塔上后部,俗称"鸭嘴"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