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玩013的

楼主(2009-03-16):
请教玩过E SKY013的的朋友 我用原带的控 感觉舵量 小 可以调整嘛
请指教

网友A:
控不能调
但可以将舵臂上的孔外移

网友B:
 那是不是太狠点了

网友C:
可以。控上有个旋钮就是调整这个的,就是不记得是哪个了

楼主:
我试了试 上面的两个旋钮都不是啊

网友D:
控上2个一个是常规螺距一个是惰速螺距~左边是常规~右边是惰速~舵量小~这可能是设计问题啦~不过我的是换了4个辉盛9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