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用的已经算广泛了,为什么还没有任何一家电调提供支持呢?

楼主(2009-03-16):
我主要指的是低压保护,我觉得应该是电调的软件稍微升级一下,可以设置成A123的保护电压,这个应该不会很复杂吧?现在只能设置成NiCd将就一下,不过好在A123比较耐操。

网友:
顶你。。兄弟的贴子要是被厂家看到了应该会考虑加上去的。

网友:
把这贴顶起,希望厂家早点出电调。

网友:
顶一下 呵呵 虽然我还没用123  闲重

网友:
基本不靠保护.
1. 按飞行时间.
2. 感觉飞机的反应.

网友:
有道理
建议厂家考虑..
也将一厂家批量生产 A123

网友:
a123的保护没有意义,首先它不怕过放,然后它的放电平台很平缓,电压降得厉害的时候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指的是低压保护,我觉得应该是电调的软件稍微升级一下,可以设置成A123的保护电压,这个应该不会很复杂吧?现在只能设置成NiCd将就一下,不过好在A123比较耐操。

这个选项好象对A123有用.

网友:
好赢的新电调可以自定义保护电压

网友:
不保护也不要紧,动力降时就下来,刚好

另:A123不会成为航模电池流行,因为A123不零卖,重量不合适,而且新的不会有人买,就靠一些旧的洋拉圾成不了气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指的是低压保护,我觉得应该是电调的软件稍微升级一下,可以设置成A123的保护电压,这个应该不会很复杂吧?现在只能设置成NiCd将就一下,不过好在A123比较耐操。

Hyperion的电调一直都支持A123啊、Scorpion V2的也支持噢

网友:
好盈科技 PLATINUM(铂金)系列 电调可以用LCD编程盒以0.1V的步长调节保护电压,所以完全可以适应A123电池

网友:
但是不能自动适应不同的S数的电池

网友:
这玩意本身就不怕过放,而且一没电了就马上没力了,不需要低电压保护。

网友:
好像不用电压保护的

楼主:
呵呵,有厂家的看到了。。。